修好一片775的主板!分享一下
会员8108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6-25):
今天客户拿来一片ASUS P5S800-VM的主板说是不亮.

上电一测无复位,无CPU供电,按照以前的思路肯定是先修CPU的供电.于是测CPU供电的MOS管,都是好的,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可能有问题了.但手上没有这种芯片换.傻了.

但有点不甘心,于是在主板上东测西测,测到北桥的供电没有1.5V ,只有零点几伏,是不是这里坏了.于是找了个15N03换上,上电,走字了.测CPU供电也有了.上内存, 上显卡,OK.居然好了.

不解的就是像775的板子是不是其它的电路供电有问题也会造成CPU无供电.如果照478主板的维修思路来修的话,就修不好.因为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类似的问题,也是无CPU供电,把CPU供电路的东西全换光了还是不行.

有哪位朋友修775主板多一些的可以介绍一下经验不!

网友:
775的板子维修思路是跟以前的不同。他的关联性很强,一处有问题容易导致其他几处工作异常
不过939.940的倒好些。好多都是独立的

网友:
775以上的主板维修的太少
拿到手上都没思路~
如果论坛的聚会搞起来的话一定要好好敲诈一下飞翔 新照他们~

网友:
飞翔有资料不透露哪

得找个机会去他的硬盘里面偷点资料哈

呵呵       顺便给大家做个FTP

哈哈

775的板    只要供电出问题好象就会直接保护的哈

看见我朋友修好多哦

网友:
775的是和478有很大区别,拿到手里都不知道从哪入手。

网友:
775的板修得很少----

网友:
我们这估计还要一两年才修的到

网友:
我只修过一块华硕775的,也是北桥供电问题!换MOS管后OK!没有思路,用眼睛一看此管所在处主板由于高温变色,而现在上电后没有一点温度,直接换了OK!!     运气运气!
说真的775的资料太少了!!不过我这有各种新主板,没事拿来量量,测测,跑跑线,要是搞OVER了就返厂去质保!方便!

网友:
775的修得少,希望各位多分享一下经验!呵呵!

网友:
感觉775上多了很多东西,好多不认识的

网友:
还没有修过775针的主板哦,以后多讲点这类主板。

网友:
做人要   厚道    有 经验要 大家分享  我是 初级者 :lol :lol

网友:
我也是,,775的修的好少,就是换换内存供 电什么的,没什么经验,,
请多指教啊

网友:
9楼的!厉害!
经验也是这么学出来的吗?还得有资本啊!

网友:
好现目啊,我得慢慢来

网友:
没弄过478 的。。。。

网友:
775的电源IC都很小个,多数都是4方的多脚IC,看着我就傻了,我这地方根本找不到替换

网友(2007-07-30):
修775就一个字。蒙。。。。
现在手上还一块,从哪入手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