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hddreg吗

楼主(2007-06-25):
最近有块三星20G的硬盘有坏道,曾用HDDREG这个软件修复,提示数千的坏扇区,位置很集中,都在10G附近而且也都提示修复了,

对这个软件没有底,请问效果怎么样,修复后,重新分区的话是不是也没有坏到了

网友:
效果不是很好。修好也就是勉强可以把数据弄出来。

网友:
这个软件用来暂时的修复    将数据搞出来后就没有用哪

网友:
同意一楼二楼的说法! 只能暂时修复部份坏道!挽救数据! 要想彻底修复坏道还是要用PC3000  MHDD  DM  三个软件结何使用效果比效好! 当然这三个软件都是免费的,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

网友:
HDDREG号称是唯一不破坏数据修复坏道的软件~
不过实际效果不敢恭维啊~

网友:
学习中,有收获!!!!!

网友:
hddreg的效果相当的一般啊。只是要恢复数据的时候可以用。如果有大量坏道,且集中的时候,还有一种很强的负作用,就是可以烧毁较弱的磁头啊。我就身受其害,还是要慎用啊。

网友:
坏道少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的

多了就不行了

速度奇慢

网友:
对这个软件用了几次,因为没办法忍受速度的问题而中断了,郁闷,太慢了

网友:
我用他修过,效果觉的还好,但就是慢

网友:
我也用过,确实效果一般般。

网友:
太慢了,效果还不像M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