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6566主板不加电故障

楼主(2007-06-25):
一块V星845E MAX(MS-6566E  VER:2 )主板,按PWR键不加电,强制通电后可以点亮,主板可以正常工作。关机后再按PWR键,也可以点亮。
但关机拨电后过一段时间插电再开机,又点不亮。测得电池电压3V ,CMOS跳线电压3.46V,主板开机排针电压5.19V。
请大家帮助看一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
更换主板上的电解电容~
更换性能更好的电源~

网友:
谢谢版主,电源换过两三个都一样。
换一电容试一下先……

网友A:
先拆掉32.768的谐振电容~更换32.768~

网友:
点不亮的时候要查清故障点
触发排针有没有电压等
要确定当板子点不亮的时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
也不排除带开机功能的IO问题。楼上面的方法都不奏效可以更换IO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掉32.768的谐振电容~更换32.768~

弱弱的问一下,32.768是不是南桥旁边的那个?它旁边没有电解电容啊?只有贴片电容。

又发现一个现象:按PWR不加电时,把主板上20针电源拨下来,再插上去,再按PWR键,OK可以点亮了。百试百灵。头大中~

网友:
应该在不能触发时,查COMS针帽电压,PW-PN 针脚电压,查32.768有没有启振!
看情况,换32.768 及谐振电容能解决问题!

网友:
感觉电容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一些,但不知道换哪些电容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