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7-06-25):
遇上一故障,主板型号不明(看不到),现把相关情况描述如下:

南桥芯片:HT7961 SLA3344A2 0147EA
北桥芯片的散热片上有这么几个字母:ELITEGROUP.
操作系统:WINDOWS XP SP2
问题描述:

因为使用一直使用USB的原因,好久没有使用PS/2键盘和鼠标,一日因要插U盘,后面USB口不够用,于是拔了USB键盘和鼠标,改成PS/2的.
没想到PS/2的键盘可以用,鼠标灯亮了,桌面上能显示指针,就是不能动,我检查了接口,没有变形的现象,用精密电器清洗液对其内部进行清洗,也未果.
请问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啊,另外,我看了楼上的,也检查了USB口,没发现什么问题,大家帮帮我,这是什么问题啊?
是PS2口损坏了吗?是不是要更换PS/2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上一故障,主板型号不明(看不到),现把相关情况描述如下:

南桥芯片:HT7961 SLA3344A2 0147EA
北桥芯片的散热片上有这么几个字母:ELITEGROUP.
操作系统:WINDOWS XP SP2
问题描述:

因为使用一直 ...

插PS2鼠标要重新启动才会动的

网友:
这个我倒注意到了,我重启了,到了桌面就是死活不动,只能用USB的鼠标了.谢谢楼上的.
还有其它的方法吗?

网友:
PS口的保险 看坏没

网友:
看一下CMOS中的PS/2的设置,有的时候要重装系统才行,你试一下。

网友:
PS/2键盘可以用,
鼠标在别的电脑上也可以用,
另外,
COMS里我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4楼的:
什么是保险口?
就是外面那一块铁皮吗?
别笑我,我真不懂.

网友:
不是什么保险口,你是没看清楚,是PS(/2)口(上)的保险(电阻)。

网友:
换个鼠标呢, 我碰到键盘在一个主板不能用,在别的主板就能用啊

网友:
鼠标灯亮,保险电阻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就按一般的ps/2口不能用来修,排容,排阻,PS/2口,IO,南桥。

网友:
谢谢!我马上检查!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就换个PS/2口试算了!

网友:
你还是查一下主板鼠标口的1脚,2脚,5脚的对地阻值380欧左右,如果正常就换个口好了

网友:
楼上的2脚查什么?? 2脚是空脚吧???
PS2口面向自已:  右边  1脚---Mouse data(数据)              3脚---Ground(地)        5脚---Clock(时钟)
                       左边  2脚---No connection(空脚)          4脚---VCC(5V)            6脚---No connection(空脚)

网友:
一般都是鼠标接口滤波电容漏电,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