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色竖线问题

楼主(2007-06-25):
三星711N液晶显示器,图象显示正常,但有三列红,绿,蓝竖线,屏线已查过是好的,屏接口芯片也看过,没有虚焊问题,但程序没刷过,实在没思路了 ,请高手帮忙

网友:
刷软件吧    应该可以刷好的哈

网友:
一般是程序有问题了。刷吧没办法!

网友:
屏的问题,可以用手压一压屏的上方和下方(行场驱动电路)是否有改善

网友:
屏的问题,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