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星主板肖特管代用问题

楼主(2007-06-25):
今天遇到一个主板问题,整机点不亮,按POWER ON无反应,故障卡上电源灯也不亮,经检查发现三个肖特管外面两脚的电阻为0。1欧,(中
间脚为空脚,疑为该桥臂烧坏,但手头没有备用的,想问一下各位大虾是否该器件问题?如果有,此稳压块可不可以用其它器件替代?
以下是相关型号:
32CTQ030-1
主板型号:技星I845GAV。
还有一点不明白,845的板只有一组电源输入,没有常见的那个四口插座,这板是这样的吗?还是,被人改装过?

不好意思,偶菜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补充:
1、CPU,内存.显卡及电源均采用替换法证实没有问题.
2、另一组桥臂两脚电阻值总是在变化,从一百多欧一直上升,大概到了约几千K的时候不动了吧,
这个我没记清楚。桥组型号我忘了

网友:
没看明白,不会是我领悟低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难道是我描述不够清晰?
归纳一下:
1、主板电源模块,好像是稳压的,型号为32CTQ030-1,一共有三个脚,中间的空了,共有三只,
外面两只脚的电阻为0。1欧姆。
请问:该器件是否损坏?
2、如果该器析损坏,因我手头没有相同器件,请问:有它的替代品吗?替代品的型号是什么?
3、之外的问题:(与本问题无关)修理中发现这块技星I845GAV主板只有一组电源接口,而没有常见的4PIN电源,疑问:这块板是否系高手改装的?我菜鸟,可能真有这种板,我没见过,不知各位大虾见过没有?

网友:
也有可能,如果设计时CPU用电不大的话,可以不用外加12V。其实在大多数板上光用20排针中的12V就够用了,有的板即使有12V座,也没接上。

网友:
这样啊,学习了!
问题3解决了,

高手们,还有两个问题啊

网友:
问题已解决,沉下去吧,
原来是南桥供电电容短路所致,谢谢大家了

网友:
"1、主板电源模块,好像是稳压的,型号为32CTQ030-1,一共有三个脚,中间的空了,共有三只,外面两只脚的电阻为0。1欧姆。"

双肖基特二极管的组合,外面两脚肯定接地,不然如何构成回路.在实际应中是双管并联.

"之外的问题:(与本问题无关)修理中发现这块技星I845GAV主板只有一组电源接口,而没有常见的4PIN电源,疑问:这块板是否系高手改装的?我菜鸟,可能真有这种板,我没见过,不知各位大虾见过没有?"

改装没用,采用5v,也就是cpu供电电流来自5v

网友:
虽然问题解决了,但还是有一点疑问:
这东西(32CTQ030-1)共三个脚,中间的脚空,未接,两边的两个脚又接地,这样的东东有什么用?起什么作用呢?
版主说双管并联,事实确实是这样,不过是各另外一个类似的东东,姑且叫他稳压装置吧,型号不记得了,一共有三组。

网友:
"这东西(32CTQ030-1)共三个脚,中间的脚空,未接,两边的两个脚又接地,这样的东东有什么用?起什么作用呢?"

供电管截止时,电感示放能量,这时双肖特基二极管起续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