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L,26无显,PCI显卡也不显

楼主(2007-06-25):
一块杂牌GL,跑26,显示器已经收到信号,但不显示,插PCI显卡也不显示,插PCI显卡时显示器未接收到信号。量测r,g,b三基色和行场信号均正常,杂牌板,找不到BIOS刷,初步判断北桥,但不死心,请大家再帮忙分析一下。
显卡
不显示
iOS

网友:
插PCI都不显可能就不是北桥的问题了哟,要刷刷BIOS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候着了。

网友:
AD线对地打阻值。如无异,找工包BIOS刷

网友A:
这种问题有很大的可能性是BIOS有问题.
刷BIOS应该就OK了

网友:
明显bios问题,唰 哈哈

网友:
我碰到一片和你的差不多,只是R,G,B阻值不正常,你打一VDDQ的阻值,如果不对,应该是NB挂哦
不过希望你刷BIOS能刷好

网友:
查AGP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