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FP71G+ 通电不显示

楼主(2007-06-25):
明基 FP71G+ 通电不显示.我查过高压板是好的,输出电压也正常.只有高压板开关电压[启动电压]没有,12v,3.3v,5v电压是有的.请问一下各位师兄怎么解决,谢谢!
不显示

网友:
接个5v的电压强制启动看看

网友:
查一下开关板的供电。(或驱动板主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有可能是驱动板坏或程序坏。

网友:
如检查无异的话大多跟MCU有关了,因为MCU控制开关机

网友:
高压板一般是直接供电的,只是ONOFF引脚和ADJ由MCU控制。查一下高压板的+12V供电电路。

网友:
我用5v接在高压板上强制开电.没有图象只有白屏.看了师兄们的意见.应该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再检查几组3.3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还是老方法.先查驱动板的电压.然后就是时钟了.有资料再查一下时钟.都正常.刷程序.不行换板.

网友(2007-08-30):
( 我用5v接在高压板上强制开电.没有图象只有白屏.看了师兄们的意见.应该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这句话的5V共电强制开机是怎么样才能做到,能不能给说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