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遇上过的断电现像

楼主(2007-06-25):
接客户送修电脑  昂达845 主板:现象开机瞬间断电。
      拆出主板,插BUG卡,换上新电源触发---BUG卡跑C1后马上断电(时间很短,要是不注意看很容易被判断为CPU主供电问题或CPU坏),由于看见跑了C1说明CPU已工作,但还是不敢再开机,于是拆下CPU换上假负载,同样一触发就关机,于是用镊子短接绿线强行通电,测CPU工作电压正常,内存工作电压正常,SB   NB   AGP  IO  COM  工作电压都正常,也没发现高热芯片。晕了没有思路了!电压都正常于是再上CPU,触发问题一样,再用镊子强行开机启动c1----OK正常,直觉告知问题还是出再触发部份,按常规量电池,CMOS电压帽,32.768......发现电池电压有点偏低只有2.5V,不管三七二十一,拆下电池换个新的,在换的时候发现电池的负极有生锈痕迹,砂了一下,再上点防锈油,处理完再开机正常了,反复多次都能成功启动.........
      虽然搞定了,但总觉稀里湖涂的!为什么触发部份会引起断电??
      请高人指点!

会员843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学习了

你的问题就等老大们解答吧

网友:
有的板没有电池不影响开机,但有的板却不然。设计不同吧

网友:
LZ一番话告诫后备,维修时从易入手.

网友:
ASUS的就有这问题

ASUS的就有这问题不上电池不开机的

网友:
不是不开机啊,主要问题是开机之后瞬间断电!!

网友:
学到经验了!多谢

网友:
INTEL原装板也有这样的现象.电池不好也是开机掉电.可能是设计上不同吧

网友:
应该是排针上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