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CI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25):
昨天刚修了一块主板,
问题表现为:
一直使用的主机不能启动,
一般检修后,得知PCI声卡和板载网卡故障,
屏蔽了网卡,拔了声卡,可以进系统了,
以为是只是声卡故障,
就装了一个的TP-LINK网卡,没想到一进XP居然找不到网卡,我确定CMOS里的中断及各类选项设置无误,
以为没插好,关机一摸网卡,好烫!拿到别的机器上试网卡,不行,烧球了!
我检查了主板表面的元器件,没发现器件表面有烧毁的痕迹,PCI槽内也没有短路的现象,背面也没有短路及烧坏的痕迹,
因是新手,不知道相关电压,感觉无从下手,
各位大虾教教怎么检修吧~
不胜感激~
(今天把声卡拿到别的机上试又发现是OK的)

网友:
顶,我也想知道pci设备方面故障的问题。

网友:
无外乎PCI的RST,CLK,AD线,以及控制信号,任何一个有问题,都不会好用的。

网友:
PCI的几个关键点是不是对地了兄弟。

网友:
楼主是陕西人吧?哈哈

插别的pci也不行吗?

网友(2007-10-08):
先拆了集成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关注中,我也很想知道这样的板子怎么修的,我个人认为是PCI供电的问题.跑一下线路看看.

网友:
拆掉集成网卡 声卡 1394 SATA等走PCI总线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