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硬盘摸上去烫得摸不住,难道不需要风扇散热?

楼主(2007-06-25):
有说风扇带来震动更糟的
而且有些硬盘居然线路板上盖铁皮或穿橡皮马甲,里面还捂着层海绵,里面IC不会烧掉?

网友:
风扇直接加在硬盘的确能催命。
一般不要把硬盘安装在不好散热的地方问题不大。

网友:
能加风扇最好了
有些盘就是热量太大导致出问题的

网友:
酷鱼V代外罩铁皮,后来的7200.7就没有了,是否说明包住线路板是不对的?

包括以前U6,穿个黑皮马甲,统统都是散热失败设计对吧?

网友:
硬盘的热量主要来自主电机,芯片产生的热比较少。硬盘对电路板采用的一些设计措施实际上是为了减少噪音和抗静电。

设计界没有人批评这些设计。倒是那些薄盘问题比较多,如maxtor 的2B和poker盘,还有希捷的薄盘。这些薄盘都没有外套。希捷带铁壳的盘质量似乎也比较差。

网友:
没什么 大碍   硬盘死不了的

网友:
自己  做个 悬挂式分立体 散热风扇  就可以了  笨

网友:
所以说夏天不要狂BT东西...小心硬盘罢工

网友:
我的方法大家也可以试用一下:需要自行车橡胶汽芯一根,再有电源风扇一个,把电源风扇悬挂在硬盘下方.电源风扇接在ATX电源接头上.

网友:
换用Flash SSD,基本不发热

网友:
加风扇会使硬盘易出现坏道,不要管热不热.正常用就可以了,考虑的太多了.

网友A:
夏天气温高,加上现在很多硬盘存储密度高、又几乎都是高转速、全天候运转,如果使用环境条件不太好(比如没有空调),硬盘盘体温度、主电路板上主控、驱动芯片温度也会陡升,即使不会烧坏,但高温至少对电子器件的寿命有很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对磁头读写数据的影响了。加个风扇绝对有百益而无一害,比如有种硬盘散热专用风扇就不错,如果怕震动坏盘,可在硬盘散热专用风扇和硬盘的四个螺钉连接处加橡皮圈、垫什么的缓震,另外,风扇用久了难免积灰、润滑油干、污,造成噪音、震动变大,需要及时清理、上油。
      为什么啰嗦这么多,因为本人前段时间因为高温的原因已经损坏了一块120G加一块20G的硬盘了,血的教训,前车之鉴,希望大家重视!

网友:
这样小心你的硬盘挂了.有震动的.

网友:
重没考虑这个,LZ是杞人忧天了吧!一般来说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不错我又学了不少的知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
我的希捷20g硬盘芯片热的厉害,但也没见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啰嗦这么多,因为本人前段时间因为高温的原因已经损坏了一块120G加一块20G的硬盘了,血的教训,前车之鉴,希望大家重视! ...

我认为,硬盘没必要加风扇,若有必要,厂家早就装个小风扇了。
坏了一块120G加一块20G的硬盘,并无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是因为高温的原因导致,很多种原因都可以让硬盘在一夜之间就挂了。

网友:
硬盘加风扇,就是要硬盘早点挂

网友(2007-07-30):
离硬盘有10CM远的地方装个风扇吹硬盘比较好,震动不大.我一只硬盘吹了四年多了,

网友:
夏天我就用家里的台扇真接吹机箱,顺便也吹吹腿。当然,要是能开空调的话,台扇也不用。硬盘热点不怕。

网友:
加风扇会使硬盘易出现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