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看好的东西,请各位给个评价!!

楼主(2007-06-25):
本人是初学者,对工具不太了解,近期在淘宝上看好两样东西想买,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两样东西修主版适合吗??
品牌,质量,还好吗??
是否在此档次价位中有比这俩还好的??

ATTEN安泰信936B控温防静电恒温烙铁   RMB==140
安泰信AT8205高级热风拔放台(旋转风) RMB=260

各位帮看看,我是新手想修主版,买这两款工具怎么样??
AT8205的风枪 比 850好一点吧???
还有这两的东西的价格怎么样,我问价钱有没有贵啊??

网友:
只是修板的话,就用850。。

安泰信的东西质量和性能OK!

网友A:
8205好像比较适合大些的元件吧.太小的元件拆起来不适合好像,风量比较大,用小嘴可能会过烧保护..

而850相反..

852与850的区别不知如何??不知管理员能否说下.

网友:
谢谢飞翔大哥!!!!
但我看这个旋转风的8205比850的好很多 而且才贵几十块钱!!!不好意思在帮帮小弟!!!要是8205真比850好 那我就想买8205 !!!
请飞翔大哥在帮我想想应该买哪个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05好像比较适合大些的元件吧.太小的元件拆起来不适合好像,风量比较大,用小嘴可能会过烧保护..

而850相反..

852与850的区别不知如何??不知管理员能否说下.

恩恩恩!!!!我也不明白,就想知道哪个更好一些呢(不对应该叫更适合修主板一些呢)???

应为8205才比850贵一点点,而且在性能介绍上说比850强好多!!所以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
8205如果仅用于吹主板上的件来说,速度要比850慢。
8205适何手工作BGA,修内存,显存之类的。
因为风力柔。风速慢。

单纯的主板维修,换IO,各种IC之类的,还是推荐用850

网友:
哦!!!
谢谢飞翔大哥!!!!
那你说无刷的858性能怎么样呢??
跟850比较一下哪个好呢??

实在不好意思最后一个问题,本人比较笨,麻烦飞翔大哥了!!

还有三剑或塞克这两个品牌怎么样??哪个好点(因为858没有看到安泰信的)

网友:
8205和858差不多,我自己用的就是858D,修VGA和内存用的。

用来修主板,感觉吹东西慢一些。

网友:
恩恩恩!!!我明白了!!!
我买858B好了!!
慢点也比吹坏东西强啊!!
是不是飞翔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