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ID810/T的板子跑7F不显示

楼主(2007-06-25):
求助昂达ID810/T的板子跑7F不显示   按F1能跑FF就是不显示

网友:
集成VGA功能不正常,量接口处R、G、B、行、场。以及SMBUS

网友:
谢谢心在飞翔了!   我试试看

网友:
我修这样的板子一般是先刷个BIOS然后在换I/O如果还不行 如果客户急要 修完这两样 就给说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