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intel原装主板主板

楼主(2007-06-26):
我从开始修主板起修intel原装主板 如果不上电有3.3VSB换I/O几乎都能修好 内存报警先换内存试试 内存供电 如果没烧很少坏  诊断卡走的到E9刷个BIOS  90%能好呀  我觉得INTEL原装一般也就经常出现这两种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经验 呀

网友:
LSD这些经验,对简单故障的主板可能有点用
但是修一些复杂点的故障板就困难了

维修中的实践经验最好在理论上找到支持,这才能广泛应用

我刚开始修的时候就是,不上电,如果晶振有波形,就换IO
跑FF,先刷个BIOS

这些说白了就是些""板斧"工夫,一板斧也好,三板斧也好.都是板斧!

那种情况下需要换IO,那种情况下需要刷BIOS. 要从原理角度来解释!!!!

这个论坛上有好些帖子,认真学了相信对你要好处的

网友:
老大说的很有道理啊,学习了。

网友:
支持中。。。。。。。。。。。
以后我们要做到理论和实践都没有问题!

网友:
INTEL板一般出这些问题

网友:
不过理论学好了..实践起来也容易一点啊...如果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老大说的真有道理  支持下

网友(2007-07-30):
理论加实践~!

网友:
y就是呀,比如对我们新手来说,不上电换I/O为什么呀?我想知道这个?

网友:
有一次我 也 遇到过跑E9的
当时找了好久才找到BIOS资料

网友:
intel 的BIOS资料是个问题.有啥好办法解决呢?

网友(2007-09-17):
我修的原装板是845 跑03 郁闷不~~~~~~~~~

网友:
学习了...我们新手又进步 了.

网友(2007-11-02):
老大说的很有道理,但不是所有

网友(2008-01-22):
COMS问题也会使主板跑E9 我遇见过 加了跳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