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754主板 已修复

楼主(2007-06-26):
客户哪了一754主板具体什么型号望了 说点不亮 接过来 我看见好象CUP与主板CPU底座接触不量看样 主板应该让人动过 于是重新安装 插上电源此板走到内存  由于客户说有至保 所以不让大动 于是测了测内存供电 正常 我然后仔细看了主板  连续插把了内存  还是不行 最后 上了显卡试了试  我晕 诊断卡 飞速的跑了起来 直至主板点亮了  呵呵  我想这次检了个大便宜 呵呵  收钱40元

网友:
你怎么判断没有插显示卡的情况下,板子跑到内存就不过了 ?

网友:
见过硕泰克主板不插显卡不跑码的!不知道你修的是什么主板??

对了提醒一下老兄,你短短的一段话错字也太多了!
1 客户 "哪"(拿) 了一754主板
2 什么型号 "望"(忘) 了
3 接触不 "量"(良)
4 客户说有 "至"(质) 保
5 连续插 "把" (拨)了内存
6 我想这次 "检"(捡) 了

还有就是:最近只听说猪肉涨价,没听说标点符号也涨价!不要太吝啬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哪了一754主板具体什么型号望了 说点不亮 接过来 我看见好象CUP与主板CPU底座接触不量看样 主板应该让人动过 于是重新安装 插上电源此板走到内存  由于客户说有至保 所以不让大动 于是测 ...

上面还有茶杯(CUP)

网友:
奇怪,咋回了俩

网友:
虽然是白字先生写的,大概意思俺还是整明白了.诸位不看官不要太挑剔,多多来提问吧!

网友:
哈哈我也与到过当时是个杂牌子........................

网友:
还真搞笑.有意思哈哈哈

网友:
也就是说这块板子拿到手上的时候就是块好板

网友:
接触不好,赚到了.呵呵

网友:
白拣了一塊便宜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