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不稳定 来研究研究

楼主(2007-06-26):
intel d845gebv2 主板 AGP边上的2个18N06狂热 不打游戏 没有问题,打游戏时,画面会出现跳动 跳动严重会黑屏 显卡上的MOS管均烫手 电容狂热 已经排除显示卡问题,已经换了好几个

原MOS管为18N06 我找来95N03替换 换后 上管 D3.18 G 4.23 S2.31
                                                          下管D2.31 G 3.44 S1.46
就是不稳定 该无何是好

网友:
别的没感觉到。就是你上管和下管的输出电压好像有点低。我想正常情况上管应该输出2.5V。下管1。5V

网友:
是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看到论坛有一个帖子是有关AGP的,好像是识别4X跟8X的供电管子挂了,导致游戏3D黑屏的!你可以找一找

网友:
845不支持8X的啊^

网友:
检测  一下电压

网友:
你打一下ATX的电流量.

网友:
经过测试没问题了 客户拿回去了 不知道会不会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