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7-06-26):
有快电源板,和高压条是一体的,它的12V。5V都有,就是到一高压条的变压器的电感就没电,是通过一个MOS管的,MOS管的G。S级都有电压,D级是连接高压条变压器的电感的没电压,用手按按就会一闪一闪(屏幕)这大概是什么情况啊!我是个新手,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AOC,15“型号是 TFT1560PS的

排除了虚汗。

网友:
MOS管子换了,汗也加了,

网友:
TL1451这个没有换,现在就是我连接上灯管用手按下就会一闪一闪

网友:
那就是高压线圈接触不好

网友:
是虚汗```````实在搞不定就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