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故障!

楼主(2007-06-26):
手上一块客户拿来声卡有故障的精英为方正代工的SIS648FX主板,声卡驱动装不上,有感叹号,泄载掉,去精英主页下驱动,一样还是装不上,有时有提示错误代码10,硬件无法启动,有时泄载掉声卡再重新搜索硬件,还会提示SM总线驱动也装不上,听客户说是一次意外断电才导致的,我看了一下主板,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烧伤的地方,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坏了,(驱动绝对没错)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答一下啊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GHOST版本的系统?用安装版的试一试然后在装系统。可用硬件检测工具看可不可以检测到声卡,如行的话硬件问题基本排除!

网友A:
是用GHOSTXP版本的,但原来好好的,可以检测到声卡,多媒体音频,RTCL...AC97但有感叹号!用EVER..检查变SIS7012蕊片了

网友:
使用安装版的XP试一下    怀疑你的声卡IC坏哪

网友:
换个声卡IC看看~
确定你的声卡型号和驱动配

网友:
修硬件啊,换个芯片哟

网友:
坏的板拆个声卡IC,焊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GHOSTXP版本的,但原来好好的,可以检测到声卡,多媒体音频,RTCL...AC97但有感叹号!用EVER..检查变SIS7012蕊片了

如检测的型号跟芯片本身型号不匹配的话一般就是芯片IC的问题,当然首先要排除周边电路

网友:
sis主板集成的AC97声卡用EVER...检测显示sis7012是正确的,你用原版的xp装个系统再装个声卡驱动试试,不要用那种集成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