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Z主板不触发(已搞定)

楼主(2007-06-26):
945GZ主板不触发,强制开机电源保护,该主板以由于人为原因.音频接口严重变形(压坏),北桥旁边一贴片电容损坏,测开关针电压正常,晶振电压为0.3左右,请教大家怎么修,另外请问高手主板ATX插座阻值多少为正常?
北桥坏了,没的修了.

网友:
是什么I/O。。。。。。。。。。。。。。。。。。。。。。。。。。。。。。。。。。。。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被压的严重短路了,你仔细看看,要不把声卡座子取下来看看

网友:
那里坏了先取那里的元件    取到电源不保护   怀疑北桥是不是坏了哦       压坏的哈

网友:
先把畸形的地方弄好。。。肯定是那里短了。

网友:
板断了,没的修了哦。

网友:
坏了,北桥芯片的三个角磨损严重,对地打阻值为0

网友:
人为损坏过,芯片幸存的可能性就不好说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修好了,也把经验谈谈

网友:
看5V.3.3V有没有对地短路.....
PWRSW有没有5V供电...
查跳线...IO...SM

网友:
把声卡取下来看开不开机啦,如还不开就干一南桥行了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