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编程器的选择

楼主(2007-06-26):
准备购入编程器一个   主要用作主板BIOS、内存SPD、CRT及液晶显示器的数据刷新工作。

但是资金有限

在下面的两款编程器 的选择上难做抉择(不知道能满足我的工作需求吗)
A、周立功80B编程器

EasyPRO 80B通用编程器是EasyPRO系列的第一个成员,它是目前国内市场上同类产品中集成度最高,功耗最小,支持型号最全的通用编程器之一。EasyPRO 80B采用USB通讯技术,内置高速CPU并采用程控电源和程控分频器,使得编程深度加大,速度更快,稳定性更好,编程效果更加流畅。此外,整机体积小巧,连接方便,极适合外出携带。

功能特点

界面美观,操作简单、方便、流畅,工作效率高;
采用表面贴片工艺生产,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
编程器体积小巧,适合外出携带;
已获得PHILIPS、MOTOROLA、ATMEL、WINBOND、ST、SST、HOLTEK、SYNCMOS等厂商的支持与认证;
所有算法均经过批量烧写测试,杜绝烧毁芯片的现象;
支持用户对所编程芯片序列号的二次开发;
当用户插入坏片时系统具有自动保护和检测功能;
采用PHILIPS的USB1.1接口,数据通讯速率最高可达每秒6Mbps,编程速度快,使用、连接均十分方便;
是国内市场中能够真正准确烧写P89C66xHxx、P89C51Rx2Hxx等系列芯片的并行烧写器;
遍布全国各地的服务网点、周立功公司的开发实力、完美的售后服务让您放心购买。

电路特点

系统内部预设500mA过流保护电路,彻底防止意外事件;如有特殊需要,过流容限可由用户自行修改;
主控芯片的每个端口设有过压保护电路,可以防止编程时高压的冲击;
进口锁紧座的每一个管脚都可以用作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控制总线、编程电压驱动总线和管脚接触不良测量专用总线等等;
烧录电压范围为0V~18.0V,最少分256级可调,编程电流最大可提供500mA;功耗极低,在未编程时,整机电流小于60mA。

支持芯片

MCU芯片编程

  支持PHILIPS、Atmel、Winbond、HY、MicroChip、Holtek、SST、ICSI、SYNCOMS、DALLAS等各厂商的大多数MCU芯片;
EPROM、EEPROM、FLASH芯片编程
  支持27 、28 、29系列EPROM、EEPROM、FLASH芯片;同时,支持I2C接口的24系列芯片、SPI接口的25、93C系列芯片等。
SRAM芯片测试
  支持SRAM芯片测试,例如2K-512K的SRAM芯片;
TTL/CMOS电路测试
  支持74系列、40系列、45系列的TTL/CMOS电路测试。
GAL/PLD/CPLD

B、TOP2004编程器
TOP2004 型编程器具有体积小巧,功耗低,可靠性高的特点,是专为开发单片机和烧写各类存储器而设计的通用机型。
  TOP2004 采用USB通用串口与PC机连接通信,传输速率高,抗干扰性能好,可靠性能极高,而且无需外接电源,特别适合电池供电的笔记本电脑外出使用。

特点 :

可支持 2.5~6.5V的器件;

使用 USB接口电源,不必外接电源;

通过 USB通用串口与PC机连接,传送速率12MHz/s;

即适合电池供电的笔记本电脑使用,也适合台式机使用;

完善的过电流保护 ,有效地保护编程器和器件不受损害;

USB 负载能力检测( 0 至 10 级);

全插脚检查,可以检查出任意一个插脚的的接触状态 ;

40针普通万能锁紧插座;

在 WINDOWS98SE/ME/2000/XP下运行;

塑料机壳,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

可自动探测厂家和型号;

单片机定时,编程速度与计算机无关;

性能和规格 :

1.软件:TopWin(for windows98se/2000/m3/xp)

2.体积: 168 x 115 x 26

3.重量: 280g

4.功率: < 2.5w (5v/500mA)

5.锁紧座: 40 Pin万能锁紧插座;

TOP2004套件 :

1. TOP2004主机一件;

2. 标准USB 1.1(兼容USB2.0)连接电缆线一根;

3.《TOP2004通用编程器》说明书一本;

4.《TopWin软件操作手册》一本;

5. 配套的TopWin软件光盘一张。

网友:
你可以看看下面的

07/04/25前相关编程器主题汇编,可直达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D5%C5%CF%C8%C9%FA

网友:
张先生 您好。

我的意思是

第一  以上两种编程器  可以满足主要用作主板BIOS、内存SPD、CRT及液晶显示器的数据刷新工作 吗?

第二 这里有朋友用过或者再用这两种编程器吗 ,速度和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
想修液晶至少580U
用过的人可以通过上面的帖子找到。

网友A:
我用的是TOP的很不错,修主板,笔记本,SPD,都不是问题,要想刷MCU最好买希尔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TOP的很不错,修主板,笔记本,SPD,都不是问题,要想刷MCU最好买希尔特吧。

LS你用的是TOP2004吗?  你的意思是 除了刷新MCU 不行 其他的都还可以吗

网友:
另外谁可以 提供一下  达到刷新MCU最低标准(就是可以正常刷新常见的)

编程器的型号 及价格 .

唉,穷人刚起步就是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