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测的代码

楼主(2007-06-26):
Maximum error count reached
NVCLK=174.9 MCLK=143.1
LANE FRONT ERRORS BACK ERRORS
-------- -------------- --------------
FBD[31:0] 4206592 0
FBD[63:32] 12294359 0
FBD[95:64] 0 0
FBD[127:96] 0 0
Total error count: 16500951
Front-Side Failing bits:
15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Back-Side Failing bits:
None
OTA

网友:
我用mats测的一快花屏的440显卡,看不懂。

网友:
是单面还是双面?
一面有几颗显存?
如果是单面八颗的,
则是右边竖着的四颗坏.

网友:
是单面四颗
的老大 我把前两颗吹下来没用,gpu补焊也没用。

网友:
Total error count: 16500951
Front-Side Failing bits:
15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Back-Side Failing bits:
None
代表抓到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的点,要搭配线路图才能知道是哪一个记忆体有问题,
这种纯数字抓出来的点,是比较旧ㄉ卡才会这样显示
新的卡都是会告诉你a组还是c组

网友:
如果你测的是440,一片有虚焊,还有一片挂了。440少有用32位显存的,4片128位,我怀疑你搞错了。

网友:
440有BGA显存颗粒128位的, 15是一个颗粒,32~63是一个颗粒, BGA颗粒容易空焊,补焊一下吧,补焊其实是细活,不能急匆匆吹两下了事.

网友:
为什么我测出来的跟你们的一点都不同呢,我用的是论坛里下的1.23版本

网友:
不懂,可以说是天书哈!!

网友:
看不懂,你用的是什么?

网友:
呵呵,大家都不是很懂,看来这天书学得有点难>>>>>狂抓!!!

网友A:
请问你是用MATS的那个版本呀

网友:
MATS,就是怎么看也看不明白,唉,

网友(2007-08-30):
我看着觉得应该是看下面那些数字对应的点是哪个显存就是哪个显存坏了吧

网友:
做BGA吧
虚焊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加焊右边的两个颗粒,不行加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