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IBM 硬盘问题

楼主(2007-06-26):
从一老机器上拆下一块老IBM硬盘,364M的,在原来的机器上正常使用,拆下后,用易驱接到其它机器上,没有找到硬盘,在拿下来,换回原来机器上,坏了,连BIOS中都检不到硬盘了,各位,说说难道易驱的电源能把这个硬盘的控制芯片给烧了吗?(从老机器上拿下来没有作任何工作,只是把它挂到易驱上)
芯片

网友:
是不是以前的老硬盘的工作跟现在的通用电压不吻合造成的?我个人理解待证实

网友:
我也是这样怀疑的,但不知道怎样验证。

网友:
哈哈。现在还有人用这种东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