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不能用了

楼主(2007-06-26):
我有一块845主板什么都能用,就是没有声音,只不过系统也认声卡了,并且找到驱动
插了PCI声卡也还一样的
请教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声卡芯片!!

网友:
这样的先把声卡跳线插好,如果不行的话,特别是pci外置声卡也不发声的话,就是bios里的ac97声卡屏蔽了。

网友:
bios屏蔽了的话应该不会找到硬件吧?

网友:
你应该先确定你原来了声卡驱动对不对,再看一下PCI的声卡是不是好的

网友:
声卡驱动是系统自认的

网友:
如果是集成声卡问题而你又不屏蔽,直接上PCI声卡,可能也没声音

网友:
听口气99%还是声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如果用的是电脑城GHOST装的系统这样自认的驱动不一定是对的.

最好还是看一下你主板上是什么样的声卡型号然后对应装上驱动才可以.如果加了PCI声卡还是没有声音就要看一下你原主板的声卡屏蔽了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