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 has been changed!

楼主(2007-06-26):
我的一台PC机
开机的时候显示:
cmos checksum error ---default loaded
warning!cpu has been changed
please start cpu speed cmos setup and rember to save before exit
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出现的,只是在交流电源断掉四五分钟以后才有的.
主板电池已经更换过了,故障依旧
大家看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
并告知详细的解决办法!
之前尝试的刷bios了,也许是版本不对,把电脑刷黑了!好不容易才刷回来!
主板型号:MS-6764
BIOS:07/07/2003-SiS-645DX-6A6IXM4JC-00
bios type
hoenix-Award BIOS v6.00PG
有更新BIOS的也可以给提供一下!
刷BIOS

网友:
断开主机电源看看,COMS跳线处的电压是多少?没有或低,查电池到跳线之间的元件,你这问题应该属于COMS不保存的问题!如果跳线电压正常的话,就可能南桥的事了
[
]

网友:
没有跳线呀怎么测呀??

网友:
是你没找到吧,,
MS的主板不会没跳线咯

网友:
是不是BIOS刷错啦?
645DX的BIOS刷646的芯片组

网友:
ASUS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脑和你的情况差不多,这几天我的电脑总是自动重起,我换了个电池后,就出现了和你相同的情况,我进入CMOS设置一下再保存后,就不会再出现cpu has been changed!的字样,你再度一下哦,说不定有用的

网友:
我的bios只有在有交流电的情况下才能保存
如果断开交流电五六分钟(或以上)
BIOS上次所作的修改就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