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档FF修复一例!

楼主(2007-06-26):
日前接修一块双星845PE,档FF!
上TL-46,测得假负载上面CPU供电正常,时钟测试点有1.49V电压(因为没有示波器,正常与否不清楚),复位测试点电压为0.45V
此时CPU没有复位.
一般情况下我是这样判断:如果CPU没有复位,并不先去查北桥的工作条件,而是直接去查IDE的复位脚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则查北桥相关,如果无,则查南桥相关;
查得IDE复位脚电压为0.10V,不正常.但此时并不能急着去查复位电路!
因为我们检修的大体方向是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
供电没查出什么,所以我开始查时钟!直接测PCI和AGP的时钟脚,均无频率产生,所以开始查时钟IC的工作条件!
时钟IC为ICSUA260914A,供电脚正常,测14.318M无频率,更换后,PCI和AGP时钟脚出现33M和66M.
此时复位也正常了,IDE复位脚电压为5V,上CPU后,跑码正常!

让小弟装入机箱,接好线路,上了显卡和网卡,开机测试.
晕~~~~~~~~FF,一个个往下拆硬件,均跑码FF.
再查时钟信号,是正常的,但为什么不能用了呢?

只动过14.318M,就在它身上找原因,测PCI时钟脚,有33M,下意识的测了一下AGP的时钟脚,~~~~~咦???????没有66M,怎么回事呢?
WK,原来是小弟插显卡时太用力,把AGP的时钟针插倒针了,直接搭在对面的针脚A7上(AGP的复位脚),导致跑码FF!
小心的用镊子把针挑开,拨直过来,再上CPU,内存加显卡测试,熟悉的代码跳动出现了!

网友A:
直接测PCI和AGP的时钟脚,均无频率产生
这个怎么测啊,没示波器,用表能量吗?

网友:
呵呵~~,粗心大意了吧,,
不过还是见识了,,楼主分析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PCI和AGP的时钟脚,均无频率产生
这个怎么测啊,没示波器,用表能量吗?

我有频率计,PCI的B16脚为时钟脚,正常为33M
AGP的B7脚为时钟脚,正常为66M

网友:
这个修复过程还是很精彩的,看了有收获。

网友:
频率计多少钱????????????

网友:
对呀,频率计好多钱?哪儿有得买?用着方便吗?准确不?

网友:
精彩,不过有时候频率计测的数值有时不太准的.
  可能跟主板的阻抗有关.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不知道买个平率机 要多少钱? 哪个牌子好一点

网友:
我用的是胜利的V2000,花了270块钱,用着感觉还不错
再配合一个20M到40M的示波器就更完美了,准备这次在北京聚会时买一台

网友(2007-07-30):
这样的维修实例让人进步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