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主修电路故障

楼主(2007-06-26):
显示器主修电路故障:一、电源电路:
二、行高压电路:
三、场部分电路:
四、视放电路:
五、CPU主控电路:
附:显像管故障:换管、连接灯丝、激活老化显像管.
维修实例:(1)故障现象:无光栅,电源批示灯亮,机内有吱吱声。
  分析与检修:该机电源为自激振荡型,根据现象,说明电源负载电路有问题。测试发现各踟电压都降低,行输出管集电压也由110V降到很低的数值,由于委输出 电路出现故障的几率比较大,因此断开委输出级同电源电路的红踟连接,则各踟电压都正常,这表明行输出电路有短路故障,造成电流过大,引起电压下降,。用万用表测量行输出管、阻尼二极管、逆程电容都正常,因此断开行输出管的驱动信号,110v变为正常,这呆不判定是行输出变压嚣局部适中,更换同型号的行输出器,故障排除。
     (2)故障现象:光栅呈红色,亮度大,调节对比度,字符或图像可略徵显示出。
  分析与检修:从故障现象可以判断出,故障出自视频放大电路,光栅呈全红,故障原因可能在红色通道中,断开预视入LM1203-25脚输出的红色激励信号,光栅依然为红色,显像管阴极电压依然很低,用万用表测量末级视入管,发现ce间已击穿,更换后故障排除。
     (3)故障现象:光栅绿色,有回扫线,亮度不可调。
  分析与检修:重点检查绿基色视放通道,该机预视放芯片为CXA1044,断开CXA1044绿视频信号输出,只让红、蓝两路工作,此时屏幕光栅变为紫色, 亮度可调,联机有字符显示,这晴明绿视放输出级基本正常。测量CXA1044后,故障排除。 预视放输出的信号恒为高电平,使末级的共射一共斟电路始终饱和,管相应的阴极电压钳位在很低的水平上,使光栅为绿色,且有回扫线。
     (4)故障现象:水平一条亮线。
  分析与检修:此故障显然在场扫描电路,该机采用集成场扫描芯片TDA1675,测14脚供应端电压正常,3脚有振荡波形,9、10脚也有锯齿波,偏黑心线圈回路无断路现象,后测TDA1675的2脚电压,发现电压只有6v左右,该脚为场输出级的电源供应端,该脚外接有两个元件:自举升压离二极管和升压电容,经查隔离二极管正向电阻变大,压降增加,导致2脚电压降低,造成TDA1675无输出。
     (5)故障现象:光栅上部郑边,压缩,字符显示不完全。
  分析与检修:首选检查场自兴趣升压电路,没有发现故障。再仔细测量场输出级电压,发现降低了些,调整电源电路中的电位器,使输出电压上升,故障排除。故障原因估计是场输出级电压降低,造成工作点变化,放大器进入截止区或饷区,使输出锯齿波幅度减小。
     (6)故障现象:15英寸数控彩显,字符有时左右,有时正常。光栅正常,不抖动。
  分析与检修:由于光栅不抖动,而字符抖动,因此应着重检查行AFC电路,行相位调整电路。该机的光栅调节为数字式,内部有CPU,当检测到面板上有按键按下时,CPU相应管脚输出脉宽调制矩形波,该乱世形波经电容滤波为直流电压去控制光栅各几何量的调节,脉冲宽度不同,滤波得到的直流电压高低也不同,调整量也不同。该机振荡采用TDA9102C,经检查10脚上的脉宽调制波形滤波电容接地端虚焊,时接时断,由于该脚是用来调整行相位的,因此滤波电容接触不良,就会使该脚的行相位调整电压波动,引起字符或图像抖动。用烙铁焊好后故障排除。

显示器用的时间长了,各种小毛病就会接踵而来。专家认为,要解决这些小毛病实际上很简单,用一双眼睛就可以看出故障的所在。
常见故障一:电脑刚开机时显示器的画面抖动得很厉害,有时甚至连图标和文字也看不清,但过一二分钟之后就会恢复正常。
  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潮湿的天气,是显示器内部受潮的缘故。要彻底解决此问题,可使用食品包装中的防潮砂用棉线串起来,然后打开显示器的后盖,将防潮砂挂于显象管管颈尾部靠近管座附近。这样,即使是在潮湿的天气里,也不会再出现以上的“毛病”。
常见故障二:电脑开机后,显示器只闻其声不见其画,漆黑一片。要等上几十分钟以后才能出现画面。
  这是显象管座漏电所致,须更换管座。拆开后盖可以看到显象管尾的一块小电路板,管座就焊在电路板
上。小心拔下这块电路板,再焊下管座,到电子商店买回一个同样的管座,然后将管座焊回到电路板上。这时不要急于将电路板装回去,要先找一小块砂纸,很小心地将显象管尾后凸出的管脚用砂纸擦拭干净。特别是要注意管脚上的氧化层,如果擦得不干净很快就会旧病复发。将电路板装回去就大功告成。
常见故障三:显示器屏幕上总有挥之不去的干扰杂波或线条,而且音箱中也有令人讨厌的杂音。
  这种现象多半是电源的抗干扰性差所致。如果懒得动手,可以更换一个新的电源。如果有足够的动手能
力,也可以试着自己更换电源内滤波电容,这往往都能奏效;如果效果不太明显,可以将开关管一并换下
来。
常见故障四:显示器花屏。
  这问题较多是显卡引起的。如果是新换的显卡,则可能是卡的质量不好或不兼容,再有就是还没有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如果是旧卡而加了显存的话,则有可能是新加进的显存和原来的显存型号参数不一所致。
常见故障五:显示器黑屏。
  如果是显卡损坏或显示器断线等原因造成没有信号传送到显示器,则显示器的指示灯会不停地闪烁提示没有接收到信号。要是将分辨率设得太高,超过显示器的最大分辨率也会出现黑屏,重者销毁显示器,但现在的显示器都有保护功能,当分辨率超出设定值时会自动保护。另外,硬件冲突也会引起黑屏。

网友(2007-08-08):
不错,只是能不能再讲些有关回扫线的维修实例啊,最好是长城1772ED的.

网友:
场回扫线除了场部分,行场IC部分找找外还要看看偏转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