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成功恢复U盘数据的~(很常用~~大家不要错过!)

楼主(2007-06-26):
     一客户拿来U盘,内部财务报表,因到过多家维修部都没有人敢接此活,所以客户直接开价1000元,要求对数据进行整体恢复,U盘现象为可以认盘,但打开时提示“请格式化U盘”!对于次问题相信大家都感觉很棘手,因为可以完全判断U盘硬件方面没有问题,大多都是软件问题,但又不能对U盘格式化,怎么办呢?具体解决方法:我们的工程师首先把U盘的FLASH拆下来保护数据,重新装入一个相同型号的FLASH,接入电脑后仍然提示需要格式化,因新换FLASH内没有数据,格式化后可以正常存取数据,但换上有数据的FLASH还会提示需要格式化,所以我们的方法是,不装FLASH把U盘接入电脑,系统提示格式化,对U盘本身格式化后在属性中看到容量为16KB,装入有数据的FLASH,接入电脑,系统以不提示格式化,顺利读出内部数据!修复完成,
这是是我多年的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格式化以后数据依然可以读出

网友:
楼主的经验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我看到好多MP3都是这样,无法下载歌曲,提示要格式化,请问可不可用同样的方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B:
我自己使用东海的编程器可以直接将这样的问题盘数据读出来的

即使格式化了      一样可以将数据搞出来的      前提是格式化后未新写数据进去

我前几天帮一家KTV公司修一张主板   修复后160G的硬盘提示需要格式化

呵呵    管他哪     直接格了(问了用户以前是FAT32)       然后使用软件4个销售左右就将所有的歌曲文件找回来哪

网友:
还不知道编程器可以把格式化后的数据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可以的.我只针对U盘..MP3.这样的问题还有待高手给大家解答.....这里有吗?,,~~~谢谢了...

网友:
这问题并不复杂,
但是要碰到个焊工不好的人就完了,所以你可以想想还有别的方法的

网友:
这种情况还比较好弄,就怕提示0字节.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顶顶。

网友:
MP3显示O字节    可以先使用系统自带的的格式化工具进行 FAT的格式化操作

如果这样还不行    考虑闪存虚焊什么的     可以使用专用的软件进行闪存的读写或者格式化操作

但是这样就需要进行MP3的固件进行刷写哦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好多MP3都是这样,无法下载歌曲,提示要格式化,请问可不可用同样的方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
如果大家对于修复MP3/MP4  以及GPS等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我的哈

本中心专门有个兄弟在维修数码产品哈

下面这个图是我自己的 给大家看看修MP3要用到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使用东海的编程器可以直接将这样的问题盘数据读出来的

即使格式化了      一样可以将数据搞出来的      前提是格式化后未新写数据进去

我前几天帮一家KTV公司修一张主板   修复后160G的硬盘提示需 ...

东海什么型号的机器,能读什么芯片,想搞个做数据恢复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这个软件是卖的吗?多少钱?好不好用?

网友:
希望董铖能做个专题,关于U盘维修和数据恢复的.....呵呵

网友:
一般格式话完以后恢复出来的数据好多都打不开啊!

网友:
其实可以格式化,格式化以后,用恢复软件一样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说你的方法..怎么修理工0字节.U盘...你是用方案吗?

网友:
这种故障还要焊芯片~~~倒了

网友:
和和 我修过U盘恢复数据 的一般都是检测不到 的  晶振好坏

网友:
董铖大哥啊,能不能把你的软件上传一下,大家学习一下,在此谢谢了.QQ:448260849

网友:
如果真的MP3写了固件 用软件可以恢复数据就好了

网友F:
Ghost是可以针对扇区进行操作的,加个参数-ia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Ghost是可以针对扇区进行操作的,加个参数-ia就可以了。

这个功能我还没有用过,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
好阿,都是些高手在这里面

网友:
那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如果提示格式化无法完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0字节是硬件故障,好修。。。修复后无须格式化,数据全在

这位大哥,0字节你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
LS的,先软后硬,不要动不动就把那些芯片拆下来,有时是软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用winhex恢复,你这种不知道,下次我用试试,呵呵,又学一招!

网友:
是硬件还是软件,不只是用软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使用东海的编程器可以直接将这样的问题盘数据读出来的

即使格式化了      一样可以将数据搞出来的      前提是格式化后未新写数据进去

我前几天帮一家KTV公司修一张主板   修复后160G的硬盘提示需 ...

你可真牛,能不能说一下用的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网友:
我搞了一个,但提示不给格式化怎么办?

网友:
学到不少啊!

网友:
真的还取到了真经了哈,学到起...

网友:
这个办法确实不错。问题是,如果提示0字节的话,该怎么处理好?

网友:
0字节是硬件故障 难不成是主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只要FLASH芯片不坏,就可以将其中的数据读出。使用U3000编程器可以读出1G的FLASH芯片。

网友:
还可以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潜水潜水潜水潜水

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

孤帆远影 -10 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