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统货盘总结的一些经验

楼主(2007-06-26):
我个人觉得这篇文章总结的非常好,呵呵,版主要觉得里面有不对的地方千指出来.谢谢

MT维修思路

一、听声音(自检音)正常的硬盘通电后应该有咔嚓一声,磁头飞起。然后移动发出滋的一声。

  1:敲盘: A:硬盘发出急促的敲击声。一般都是磁头问题。

            B:在寻道的过程中伴随着敲盘     1、非主头损坏(对4D以上有多个磁头的盘)        对4D以前
                                               的盘        1、2的情况可能交错产生
                                                2、磁头卡住了

                                                3、固件坏了。注意:12#模块可能是MT特有的某种校准
                                                                   参数。盘片表现为好一半坏一半。

                                                                          由WD引深尔来。

                                                4、磁头老化。一般是540、740有此现象。

                                                5、电板老化。但MT的电板不会出现此现象。

                               A:固件问题
  2:寻半道:一般是
                        B:电板有可能不匹配(不是原配电板)

  3:寻道过程中有磨盘的声音。 一定是盘片有问题。

二、上PC3K检查(根据一的情况来分别处理)

  1、敲盘:首先换正确的板,根据盘体的PCB编号,结合固件清单来搭配。最好找原配板,找不到的情况下才
           使用兼容的板。

  2、寻道过程中伴随的敲盘:先松电机螺丝。松一点再通电听声音,再紧螺丝。

                                                               A:BASY
  3、寻半道:先跳成完全模式(有些盘可能被人修过,在做SF),

             然后用AT起转。可能的情况                           B:美钻的盘可 能转一下就停。

                                                                 C:认盘比较慢

                           A:SF过程没正常退出
  4、寻道声正常,但不认盘
                            B:MT的四个基准模块(18、1B、1D、37)校验错或ID丢失。

                           A:好一半、坏一半。
  5、寻道正常能认盘,但是
                           B:对于2F、6E的盘有不稳定的色块出现。

三、对不认盘的处理(也就是LDR的加载方式)

  1、LDR加载的基本原则  A:盘体当前的校验决定了LDR的校验。这里的当前主要针对硬盘可能被他人写过固
                           件。

                        B:电板决定了LDR的类型。它们应该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C:LDR中包含的磁头数可以与当前硬盘的物理磁头不同。但要注意:可以少于当前

                           盘的磁头数,不能多余(需要实践来证明)。

                                                                    A:2头是主头
                        D:对于6Y(VW0)的盘固件区主磁头有两种情况          它们通常使用200的电板
                                                                B:3头是主头

                        6Y负头1F是空的,以一个6Y的盘为例。假设主头写测试跑数,而这个盘的主头是2。                        可找一个主头为3的LDR加载,原来的负头3就变成了主头。因为负头的1F是空的。这                        时写1F实际是对负头(把负头当作主头来维修)在操作。写完后主头的写测试可能                        通过。再换过来加载符合磁盘的LDR(2头为主头) 可以通过加载不同的LDR来把主                        头变为负头或负头变为主头来维修。

  2、LDR的加载方式:   A:交换电板:以4D PKR芯片的盘为例:进入正常的菜单加载LDR时报错。但手里没有
                          合适的4D PKR芯片的盘体。可采用DSP芯片的电板放到PKR的盘体上加载PKR芯片的
                              LDR。

                       B:当6Y的盘加LDR后BASY。可以更换兼容性不好的电板,再加载与盘体匹配的LDR。

                       C:模块交换:即PKR芯片的盘体用DSP菜单加载LDR。DSP芯片的盘体进PKR菜单加载。
                          在BASY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RESET ATA的方法。对于6Y的盘当加载LDR后BASY。
                          可以采用先初始化后不BASY---》RESET ATA--》加载LDR。

                A:初始化

                B:LDR的ROM
      基本要素:
                C:LDR的MODULE

                D:RESET ATA

                                                        A:1F模块丢失、ID、校验丢失

                                                        B:OVERLAYS出错,导致1F不可读。
  3、经常碰到的三种错误:1、CONFIG EROOR:没有读到1F模块。

                          维修方法参考6Y(VW0)的解决方法。
                                                        C:37#模块错,导致整个固件区不可读。

                                                                          DATA COPY1
                                                          37#模块包括                   这两个SMB是不                                                                                                    DATA COPY2

                                                                 同的。DATA COPY1是固件区的SPT表。DATA
                                                            COPY2是逻辑CHS到UBA的翻译,也就是SA区的
                                                          翻译。

                         2、ROAD MAP EROOR:LDR的校验错。注意:单碟的盘不会报此项错误。维修方法参
                                                                考LDR加载的基本原则。

                         3、超时报错:此时要禁止RESET ATA。

                         4、进入菜单后第一步应该做SA WRITE TEST。注意:6E的盘加LDR后,写测试不过
                                                                              可以写RAM再试。加与不加
                                                                        RAM是两种结果。对于2F的盘
                                                                        要做实验。

                                                                       6Y的盘不会报ROAD MAP ERROR
                                                                        要判断LDR的校验是否正确,
                                                                        可以通过加RAM来判断。有时
                                                                        加RAM可能会敲盘。6Y有时加
                                                                        LDR后因为校验不对可能有缓
                                                                        慢敲盘的现象,并报超时,
                                                                        当回车后会就位。状态灯正
                                                                        常。

          写测试返回的结果:A、返回0。表示正常,模块可以写入。

                            B、跑数后很快返回一个绿色的数字。表示做复位四项可以正常操作。但写模块

                               一般会写不进去。

                            C、报错后返回0。说明OVERLAY COPY1出错。

                            D、跑数后报错。表示写入测试没有读出。

                            E、直接报错。此时千万不要对固件区进行任何操作。

   采用的维修方法:对于B:采用热交换的方法。

     在PC3K中      对于C:直接写模块。

                   对于D、E:可以采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做热交换,但是成功率较低。一种在PC3K里做
                   UBA的偏移。方法(先后顺序):加LDR后写RAM,退出菜单(复位DSP)。再进去。                     写测试
                  。写全部模块。写测试。但要注意此时一定不能断电。对于D可能写测试已经正常。E可能
                  跑数报错。再写SMB。

                做过上面的步骤后,一般报ROADMAP ERROR的一般都不会再报错了。

     在HRT里。采用加CP、复位、初始化变量,看指示灯是否报错来判断写测试是否正常。

              如不正常:写基本模块、写全部模块(包含了SMB)。这里的模块的扩展名都为BIN。全部模块                的扩展名是BLA。

四、检查固件格式

   1、首先看OVERLAYS和39#模块是否正常。对于3X、5T还要看负头的校验和主头是否一致(采用把39#、48#模
      块读出)。

   2、看固件中的序列号与盘体的序列号是否一致。ID是否有丢失的现象(没有打勾)。

   3、37#模块是否正常。正常的情况固件中应该是SA DEFECT NO FIND。如果发现有缺陷就表示不正常。
在复位四项中如果P表不能复位,但P表模块能够看到。说明SA区有缺陷。跟37#模块有关。因为37#模块是P表长度的定位。写37#模块。如果SA区有缺陷,用偏移做好了。则那个37#就是独一无二的。不能用其他的37#来替代。
   4、写38#、39#、4F后OVERLAYS COPY1还不正常,就要写SMB里的DATA COPY1。

   5、复位四项中的18、1B、1D、37#出现ID或校验丢失的情况,可以尝试写模块来修复。

   6、复位不了G表。在写测试通过,G表模块存在的情况下。写G表模块。6E、6Y的G表没有ID。

   7、写了P表模块后,在做坏道前,一定要做一边再生。

   8、6Y的盘在做坏道时一定要看。长时间(30秒)BASY就要断电。否则有可能敲盘。因为6Y的磁头非常脆弱。
   9、WD的盘做坏道要开REMAP。

  10、6Y的盘做G转P可能出现不认盘或BASY的情况。6Y有两个G表。(用户区、保留区)。做6Y的盘要打开REMAP。再G转P。打开G表看缺陷,要保证所有的勾变成减号。

数据恢复时。做热交换,可接外接电源。用3K的数据线。接待修盘用AT起转。用DE做镜像。

  热交换的两种方式:一种AT起转。一种先加LDR(可能会失败),写RAM,再加LDR。所有的热交换都是为了让写测试正常通过。

网友:
恩,不错!MT的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

网友A:
6Y负头1F是空的,以一个6Y的盘为例。假设主头写测试跑数,而这个盘的主头是2。                        可找一个主头为3的LDR加载,原来的负头3就变成了主头。因为负头的1F是空的。这                        时写1F实际是对负头(把负头当作主头来维修)在操作。写完后主头的写测试可能                        通过。再换过来加载符合磁盘的LDR(2头为主头) 可以通过加载不同的LDR来把主                        头变为负头或负头变为主头来维修。

???????????????????/

很值得考究的方法,我觉得不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6Y负头1F是空的,以一个6Y的盘为例。假设主头写测试跑数,而这个盘的主头是2。                        可找一个主头为3的LDR加载,原来的负头3就变成了主头。因为负头的1F是空的。这                        时 ...

可行的
写了1F还不行就在多写38 39 4F

不过既然负头能写
这样修法就显得麻烦
不够利索

网友A:
主头是3#的盘,加2#为主头盘的LDR
不敲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头是3#的盘,加2#为主头盘的LDR
不敲才怪

肯定敲的
但方法确实可行的

只是因为这样加LDR会敲
这样修起6Y风险也大

网友:
请问什么是MT统货盘,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
我可只修过一个磁头的,从来没有修过多磁头的,现手上有个6Y的盘都没有敢修

网友(2007-12-21):
看不懂,不过我还是看了,呵呵 !!!!!!

网友:
还没有到那种水平,看不懂

网友:
版主总结的好资料 对新手真是太有用了

网友:
好呀,好呀,支持!!!!!!!!!!!!!!!!!!!

网友:
这两天回过头来在看看这张帖
呵呵
受到了很多启发
谢谢LZ

网友:
对我这些新手非常有用

网友:
呵呵!
看不出河东兄!重新认识你一个。

网友(2008-03-02):
多头盘太难搞,弄不好就敲盘,要不就全盘感叹号,我现在手上有一堆这样的盘也没修好,楼上几位高手说的真有点看不懂

网友:
不错,挺详细的MT资料,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