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筒焊接主板BGA芯片

楼主(2007-06-26):
把主板放在焊架上,把所焊芯片放在BGA焊机的中间部位。用隔热材料将不该加热的BGA芯片隔开,一直加热等此芯片附近的电容可以来回移动,则表明这个BGA芯片可以取下了。

取下之后需把主板上的多余的锡给处理干净,方法如下:

1. 先涂一层焊膏

2. 用烙铁把主板上大部分的锡都给刮掉,但还会剩余一部分。

3. 用烙铁带着吸锡线在主板上轻轻的移动(由于有些小厂或杂牌主板的焊点做的较松,移动吸锡线时一定得缓慢移动,以免把焊点托下)吸完之后,把剩余焊膏擦洗干净,如果不擦干净有芯片焊完之后会出现虚焊或结触不良的情况。

如果我们手上有新的芯片(植完锡球)就直接把芯片按照正确的位置放在主板上加热,如果没有新的芯片可以从别的主板上取一个同种型号的芯片替换,可以把一个芯片取下后,用以上的方法(主板上的余锡处理法)把芯片的锡处理清后,用棉签棒在芯片的反面均匀涂上一层焊膏(无杂质),再把对应的钢网放在芯片上,要求钢网一定清洗干净,钢网表面和孔内一定不能有焊膏或杂物,用酒精反复清洗、冲刷,晾干后把钢网放在芯片上,用纸片或小铁勺把锡球撒在钢网上,由于芯片上涂上一层焊膏且焊膏带有一定的粘性,每一个钢网孔的下面都有一小部分焊膏,所以每个孔内都会均匀的粘上一个锡球,这样我们就把锡球给放在芯片上了。

植上锡球有两种方法,不要把钢网放在上面吹,会使钢网严重变形,无法再植锡珠!
一种方法是把热风枪的小风嘴取下,把热风枪风速调到最小,拿掉钢网,把不需要的锡球抹掉,检查排列整齐后,然后风口对准锡球直吹,不要来回移动风口(会吹跑锡珠),应该不动,均匀给锡球加热,待锡球融化固定后再移动到别处吹,等全部吹好后这个芯片的锡球就完全植上了。另一种是把钢网拿掉后,把不需要的锡球抹掉,检查排列整齐后,把它放在面巾纸上,然后再放在锡炉的锡面上加热,大约三分钟,感觉锡球融化时,拿出来,检查一下还有没有虚焊的锡球,然后用热风枪吹(同上),直到锡球全部焊好。这种方法有个不好处,锡球容易粘连在一起!

再把芯片和主板上的白色方框相对应,摆放整齐(四个面距离大致相同),然后把所要焊的芯片摆到BGA焊机的中央部位加热,温度控制在320度左右,一段时间后,大约3--5分钟,用摄子或细纲丝轻轻触碰一下BGA芯片,如果芯片轻微移动之后仍会移动到原来的位置,表明这个芯片的锡已经和主板焊到一起了。

对于简易手工BGA焊机,我所知道的有四种方法,一种是高级热风枪,成功率低!二,利用锡炉焊接,三,电炉子,阻丝外漏的那种。四,风筒,成功率高,功率大,很多维修公司用这种方法。具体用那种方法,各个电脑不一样,我个人倾向于第四种,希望和大家交流。

1。去主板焊点上的锡用烙铁就可以了。用斜头的。最好用进口芯的936H。轻些。不要贴近焊盘!

2。不要用吸锡带去除剩余的锡点,这样容易掉焊盘的。用1的方法把几乎所有的焊点搞的大小一样就可以了。

3。拿芯片时候可以用镊子轻提器件。如果芯片大,风枪应该用大口。用小口的话,应该直吹,风量达到最小。

4。植锡的时候也尽量用大口。小口热量集中,会损伤IC的!

5。放置芯片一般对好就可以了。焊接的时候IC会自动跑位的。靠焊锡的拉力回位!

6。焊接的风枪应尽量避免用小口!现在玻璃封装的器件很多!用大口好些!会减少IC损坏的可能!

7。因为再好的植锡水平也不可能所有的锡球的高度都相同!水平推,虚焊还有可能存在!可以在芯片上放上一个硬币,不要太沉,可以杜绝虚焊!

BGA是维修主板的一大技能,也是难掌握的,关键是火候、时间、温度的控制,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很多维修公司望而止步,所以能焊接BGA也标志着这家公司拥有芯片级维修技术!掌握这一技术将大大提高主板的维修成功率,要想继续搞笔记本维修,BGA是绕不过去的!其实BGA焊接也不是太难,只要用心去做,掌握火候温度时间!

用的风筒是吹螺旋风的,在风筒上面套一个钢套,直径比BGA芯片要大,钢套大约一个中指长度,距离BGA芯片1厘米,在焊接过程中,均匀的螺旋风温度稳定,焊接成功率很高,深圳华强的很多维修公司都用这种方法!

这种焊接方法也有很多缺点,主板要再焊接前方在烤箱烘烤一下,防止主板变形,如果汲取本站的方法,再在主板另一面加热,成功率应该非常高,另一面加热可以用热辐射,是个很好的方法!最简单方法背面用风筒,温度调低,正面用850均匀加热,这样改进的BGA焊台,估计成本很低!

网友:
BGA焊接的难点,无非就在植球和焊接上,植球一定要均匀,焊接要掌握好温度的均匀性,时间又不能太长,焊接后自然冷却又要防止虚焊,主板还要防止不要过度变形,BGA芯片经过热熏烤打后不要坏掉,所以BGA焊接需要经常操作,方能掌握要点!

网友:
还是要用焊机,不如就买返修台算了。

网友:
价格差别不小的。

网友:
非常好,说的够详细。

网友:
可以一试,熟练了可以不要返修台了

网友:
我现在正用电炉做BGA,就是以前东方所说的东方神炉.正打算升级到BGA返修站.值球是钢网放在上面用风枪吹,钢网变形厉害.都快报销了.

有一个问题,拿掉钢网后,怎么把没焊点的锡球拿掉?一个一个用镊子拿掉吗?
我看老孙的1300那个值球台的钢网,无焊点的地方是无孔的.

网友:
花点钱买个仪器。手工很费力的。

网友:
写得很精彩,同时感谢贡献精神

网友:
最简单方法主板背面用风筒吹,温度调低,正面用850均匀加热,这样改进的BGA焊台,成本已经很低!850大家都有,再增加一个风筒,带螺旋风的,价格也不贵,操作的时候要两个人配合操作,正反面的温度要调整好,焊完要慢一些降温,不要一下子抽掉,这样主板还来不及变形!

网友:
在风筒上面套一个钢套,直径比BGA芯片要大,钢套大约一个中指长度

这个钢套能发张图片吗?谢谢

网友:
呵呵
,又张见识了

网友:
个人觉得学到的就是自己的,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工具是不买,BGA焊接相信一定能焊好,只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
说的不错

说的不错 但是没有说到重点 最好要有具体的东西出来

网友:
看了这么多做bga只有冬不拉的最实际了,设备便宜,操作可行,我觉的用风筒做真是可行的,我试过取下南桥芯片很快的,因为没有钢网所以还没有换上去。

网友:
顶,我也比较喜欢这个方法,以后一定要试试。。
DOWN下来收藏!

网友(2007-08-28):
非常感谢,不错的文章!

网友:
真正货真价实的经验之谈,没有足够的水平是说不出来的,句句是真金,良言。着实受教了。

网友:
好,顶一下,也学习一下!谢谢提供!

网友(2007-09-27):
应该你那样也可以的ya

网友:
现在真的要好好看看学学

网友:
还没换过~~以后有板的时候试一下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会不会吹坏呀 他的温度不能高呀
主板上的电容会不会吹坏呀 他的温度不能高呀

网友:
楼主说得很详细啊,给了不少帮助

网友:
不错的方法,很想试试看。谢谢

网友(2008-05-06):
好方法,看得出是长期经验的总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