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7-06-26):
拿到手上时,可以开机,只是无复位,用万用表针短接一下晶振两脚就有复位。怀疑是南桥晶振两脚的小电容坏,直接下了也没有什么反应。换南桥晶振,故障也是一样。
于是加热南桥。 加焊过后,开机就变得有复位,上CPU、内存也会点亮(还没有进系统 试一下),但是如果和短接和复位开关,就会关机,而且开不了机,必须把电源线拔下来才能开。如果是短接PW-BTN关机,也是开不了,也是必须把电源线拔下来再插上去,才可以开机。
我用香蕉水洗了南桥,也无济于事。
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请多指教。

网友:
小弟爱莫能助,没有遇到过,也没有想明白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你说的
好象没有换过IO
在开关机电路中,IO是个关键而且容易坏的元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