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信号线怎么换?

楼主(2007-06-26):
我的17CRT,方正品牌机的显示器,由于使用的疏忽,靠近VGA插口的线折得太厉害了,造成现在老是会变颜色,一下黄,一下绿。。。手碰下线又好了,但稍微一碰到线又变了。。。显示器我拆开过了,里面的接头好象是焊在哪里的。。。不知道好不好换?怎么样才能把那里面的一根根线都连对呢?

网友:
我想个办法,你参考。如果用我的办法做好了,给回个帖子。不按我的做也没有关系。

在不知道怎样接线的情况下,首先找出断线的大概位置,用刀片顺线的方向拉开外皮10cm左右,然后扒开屏蔽网,找到兰色线和红色线(估计你的线这两根有问题)找到断点,重新接好,做好绝缘,重新复原后用绝缘胶带包扎好就可以。

网友:
谢谢张先生!呵呵,关键是我的断点离开VGA头就1公分的距离呀。。。

网友:
    换个头就是了呀。

网友:
那你就先找个头,原线剥开,先不要断线,采用对照旧的剪断一根就在新头上接一根的办法,这样即使没有经验,只要细心也不会错的。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是接线是用锡焊还是直接把两个线头绕在一起呢?

网友:
把整根线一起换, 一根线现在也不贵。换头,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会继续出现,特别是经常拔插的显示器。

网友:
好办法

他问你们,线是用焊,还是不焊,直接打8字

网友:
当然焊的可靠啦!!

网友:
是焊的,不是绕在上面的。

网友:
我发现很多彩显里面的线芯颜色定义并不一相同.
最好还是换个头对着原来的头换.
  耐心一点花点时间一般都能搞得很好.

网友A:
不能按线芯的颜色来定义,需要根据实际定义来换头或换线。

网友:
焊好了吗?不行就找人吧

网友:
谢谢各位关心哦。。。最近期末考试。。。抽不出时间去买头。。。 换好了我再通知大家啦

网友:
记得2年前刚学修显示器的时候,店里的师傅让换跟信号线,没换过 师傅说你会不会拆?怎么拆的给我怎么安上去,就这样我换了第一根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按线芯的颜色来定义,需要根据实际定义来换头或换线。

一点都不错,我曾经换了两个显示器连线的插头,芯线的花色都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接线一般只接5根就行。1红;2绿;3兰;13行同步;14场同步。但有一点说明,有sens脚的,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