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936A恒温焊台

楼主(2007-06-26):
无意中找到一个936A的电路图,准备自己做一个,

网友:
支持你一下,把芯片的datasheet给你。

网友:
两处:222是什么意思呀?请教一下。

网友A:
好像是2.2K的电位器当可调电阻用的。

网友:
前级输入整流-变压这一端在哪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2.2K的电位器当可调电阻用的。

谢谢张老师。

网友B:
HA17324=LM324

网友:
引用 网友B:
HA17324=LM324

8爪的LM324就可以了? 看上面图好几脚没接。

网友:
那得转换一下,直接买原图的东西就不用改了。

网友:
变压器和手柄你总得买吧 估计成本和成品差不多了

网友:
变压器可以在单位里找到,手柄准备用普通内热电烙铁+936发热芯自制一个 ,其实我有数显的焊台只是想自己做一个看看好用吗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鼓励。自己做做是可以学到东西,可以对焊台加深认识,成功的话还有一种成就感。

网友:
配件齐全才可行,不然的话麻烦

网友:
变压器自制的话,原付边隔离接地一定要做好。

网友:
把变压器换成开关电源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可能也行,得试一下才知道。如过是12V的话直接弄个旧电源好了,不过一般是24V的。

网友:
用变压器可以把用电器与市电隔离,可以防漏电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找俩电源12+12=24V了

网友:
配件找不完吧。如温度传感器

网友:
做好了,会把买的好用些吗。

网友:
电路板、变压器、手柄都好解决,就是外壳不好弄。

网友:
我准备用不锈钢或铝板做壳,在单位工具和材料都好找,就是变压器都是控制变压器,输入是380 220两种,输出是36 24 12 6.3四种电压,体积太大了点。

网友:
自己做的好用吗?

网友:
最好不要问自己做的是否好用,没有做出来LZ肯定无法回答。应该帮助LZ如何来做好。
第1个焊台也是有人做才出来的,就当现在还没有焊台,要做第1个焊台不就得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顶一个! :)

网友:
发热芯可以去外面买一个陶瓷发热芯
不贵 几块钱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张先生的话总是很有道理.......................

网友(2007-10-05):
936A的调温焊台电路,我做了一个,可以用,供电24V,2A。烙铁需用24V低压的,我用国产三剑牌低压烙铁手柄,有现成的出售,大约30元左右。222的微电位器买不到可用202的。调温范围200-400度。图标的元件位置是100KΩ电位器,PCB元件库没有,下面的5个孔是个航空插座,用来插烙铁的。板背面的黑线是用来固定100KΩ电位器的,对照实物照片应该可以做出的。总之,电路比较简单,几乎一装就成。有个问题补充说明,R14、R15 一定要用1/2W以上金属膜电阻,我用的1/2W,发热不小,其它用1/4W金属膜电阻。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做做看,挺容易的。
HA17324与LM324是一樣的, 完全相同,但供给电压的范围不一样。请使用LM324,小日本的HA系列的IC请不要使用,HA17324是日立生产的,LM324有很多国家生产,两者是兼容的,四运算放大器,日立公司生产的324(其它公司型号LM324,UA324等等)。
可控硅MRC BTA08 600C的代换:可用BT1300等可控硅代用,只要功率相当就行! 8A/ 600V 。用BCR8AM或者BT151,BT136等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上的手柄在哪买的,淘宝哪家质量好点,还有温控探头是不是也在受柄里的

网友:
找到出处了,我也做个,呵呵http://bbs.chinadz.com/TopicOthe ... dID=4&id=163375

网友:
看不太懂 解释下好吗

网友:
还有那个热敏电阻在那啊

网友:
焊台手柄是在卖手机维修工具店里买的,30元一只,还有温控探头(那个热敏电阻)是在手柄里面。

网友:
936的温控探头是热电偶还是热敏电阻啊?

网友:
936的温控探头是热电偶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以做一个试试

网友(2008-02-27):
学习学习
不怕麻烦
:) :) :)

网友:
这好象是一个调压电路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自己做东西就是材料很难找,不过现在网络很发达,材料收集起来比过去方便多了。

网友:
不错,可以增加数显部分,这样就更好.

网友:
好东东啊. 有机会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
TL43A是什么?电容C1的容量是684吗?用CBB电容可以吗?

网友:
电阻尽可能选功率大点的碳膜或金属膜的电阻了,管子也可以选大功率的,这样热点漂移小,用的也稳定

网友:
好呀,我喜欢。。。
:) :)

网友:
我这刚好有坏的,看看
:o

网友:
谁能帮我下这个图,我点不够,谢了
80525382@qq.com

网友(2008-04-02):
支持你一下
:D :D

网友:
温控电路应该还好做点。主要就看手柄与感温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