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刷BIOS?

楼主(2007-06-27):
新手,BIOS坏了以后,在编程器上如何刷,BIOS程序从那里下载。
刷BIOS

网友:
到各个主板厂商站上下对应的最新BIOS 然后在编程器上选择正确的BIOS新片型号 调入下载的BIOS 写入即可

网友:
我在重庆,BIOS新片一般哪可以卖到?

网友A:
先看看你要刷BIOS的主板型号
到网站去下一个
然后写入
写入方法有好几种,.,...常见的有两种
1. WINDOS下刷BIOS (有支支持的芯片才行)
2. 就是传统的DOS下刷BIOS(条件要求:软区一个\软盘一张\要有DOS启动盘)

网友:
芯片好找
关键是你有没有编程器

网友:
公司有一个编程器,比较老了

网友A:
我晕,你不可以搞到别的主板上去刷?

网友:
到其他主板,要一样的主板才可以吧?我手上没有呀!

网友A:
借啊,或是朋友那边看看有没的一个样的只要BIOS芯片能上的就行

网友:
买个编程器再来问吧。

网友:
你可以用一个BIOS机,然后在百度里面的驱动之家下载,怎么用上面都写着呢,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