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能否讨论下笔记本主板上场管好坏的判断方法

楼主(2007-06-27):
笔记本电路上有很多八脚的场管,而且很多,各个电路上冲电电路,CPU供电电路,八脚场管内部可能不同,

这些场管和台式机主板场管有很大的区别,不知道在主板上如何测试好坏,还望高手指导,都焊下来测试是不现实的

修笔记本也就是修主板,各位还没有修笔记本的,也一定可以修的,这些场管据资料都是两个场管结成在里面的.

网友:
只拆过笔记本,没修过板,那些元器件和台式机还是有区别。

网友:
如果真的需要维修    那么先在路测量有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吧

实在怀疑那么就拆下来测量好过哦

网友:
分为在线和离线,检测方法通台式机差不多!

网友(2007-08-07):
有单个的有集成的

网友A:
让厂管面对你 当厂管带点的部位在你左下角时 左下从左向右第1角一定是s级 然后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 1脚和2角 如果通(阻值为零)   在测量上面的1脚和4脚 如果也通就证明上面4个脚是d级 下面的1 2 3角是s级 4脚是控制级g级
如果1 2脚不通(左下)再测量3 4脚 如果也不通 而且上面的1 2脚相通  3 4脚相通 1 3脚不通则证明这是2个独立厂管集成再一起的8脚厂管 那么下面的1 3脚是s级 2 4角是G级 上面的1 2 和 3 4 都是D级
再用万用表的两个表笔分别接在d级和s级上测量一次阻值 再把表笔换过来侧一次阻值 然后比较辆次测量的结果
阻值小的那一次  如果红表笔接在S级上(数字表 指针表相反)那么这个厂管是N沟道的
                        如果红表笔接在D级上(数字表 指针表相反)那么这个厂管是P沟道的

网友:
还没能拆过笔记本,那不是我现在能修的范围

网友(2007-10-05):
引用 网友A:
让厂管面对你 当厂管带点的部位在你左下角时 左下从左向右第1角一定是s级 然后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 1脚和2角 如果通(阻值为零)   在测量上面的1脚和4脚 如果也通就证明上面4个脚是d级 下面的1 2 3角是 ...

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2008-05-03):
谢谢分享,我正在研究笔记本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