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41B+9602主板CPU无供电(已修复)

楼主(2007-06-27):
一台希望百信电脑主板,外频533,不能触发,开机电源马上保护,发现两个供电管击穿,更换后,能触发,复位灯常亮,CPU无供电,假负载上有3V电压,供电芯片是RT9241B+9602,测量9,10脚,DVD是1.5V,SS为0V,内存供电电压2.5V, U1为RT91738输出1.3V,经IAM到702然后到RT9241B 10脚SS,在路测量IAM和702正常,用1.3V直接连接到SS,发现两个供电管再次击穿,感觉无从下手,望大家赐教!

网友:
没仔细看LZ写的东西~
如果VID确定VID编程正确~电压IC VCC正常则优先更换电压IC

网友:
呵呵     先换电源管理       我就是这样修的

网友:
为什么要给SS直接飞上1.3V呢?
SS为电源IC的软启动脚,只有当电源IC相关的电压都正常了,它才会有工作电压
建议先看一下内存供电管是否正常
等你回复!再做决断!!!

网友:
换SS脚上的0.1uF电容.

网友:
开机瞬间烧管.感觉与电压和驱动波形有关.可能是芯片有问题.
   有条件换电压管理IC,

网友:
先换换电压IC试试吧,我就是这样修的,不过一般的情况都能修好。。。。

网友:
检查VID,PG有无异,不行就直接更换IC

网友:
把SS脚上连的电容换了应该好了

网友:
还是先换电容简单,那应该是延时电容吧,坏掉延时可能不够。

网友:
ss连接小电容到地,换了故障依旧,SS还是0V,ss还连接一个702,这个702三脚都是0V,702和IAM相连,其中一个脚经过电阻和U1为RT91738输出1.3V相连,此脚电压为0.7V,另外两脚为0V,还有一块WB1601A的芯片和431相连,431中间接地,另外两脚为2.6V,内存供电为2.6V,问一下,9241B可否用9241A代换?

网友:
如果VID确定VID编程正确?我用的是假负载,测量只有一组电压,而且是2.7V,其余的1.7V,0.9V等电压都没有,不敢贸然上CPU,以前就被这种主板烧掉一个CPU,心疼了好几天啊!手头没有9241B,只有9241A,VID0--VID4都是2.75V,PG是0V,开机瞬间也是0V,PG正常应该是多少?

网友:
VID0--VID4都是2.75V,PG是0V,是不是不正常阿?

网友:
找到一块正常的板子,上面带9241B,于是把9241B和9602一块换了,还是故障依旧,把拆下来的芯片更换到正常板子上,可以正常使用,于是量了9241B的各脚电压,
1脚  ,5V/ 2脚,0V/3脚,0V/4脚,0V/5脚,0V/6脚,1.8V/7脚,1.45V/8脚,0V/9脚,2.1V/10脚,5V/11脚,0.18V/12脚0.18V/,13脚,0V/14脚,1.43V/15脚,0.4V/16脚,0.6V/17脚,0.6V/18脚,0.4V/19脚,3.3V/20脚,5.1V

故障板的电压
1脚  ,2.75V/ 2脚,2.75V/3脚,2.75V/4脚,2.75V/5脚,2.75V/6脚,0V/7脚,0V/8脚,0V/9脚,1.5V/10脚,0V/11脚,0.18V/12脚0.18V/,13脚,0V/14脚,0V/15脚,0.19V/16脚,0V/17脚,0V/18脚,0.18V/19脚,0V/20脚,5.1V

网友:
IAM三脚电E接地,B脚0.6V,C脚0V,将IAM从电路上拆下,测的电路板上B脚1.2V,C脚5V,702的G脚有5V,但702 的D脚还是0V,更换IAM故障依旧,更换702故障依旧.郁闷阿,修到无思路了阿

网友:
看到头晕!你查查702和1AM吧,电压不正常.

网友:
楼主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内存供电正常不正常!
先看看内存2.5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702和1AM已经更换两个了

网友:
我手画了电路图

VID0--VID4

网友:
wb1601A和431在一起起什么作用

wb1601A和431在一起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