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虾请教:关于CPURST*信号的问题。版主请进

楼主(2007-06-27):
本人手边有好几块主板没有修上,都是intel芯片组。故障现象都是POST代码: FF (一步都不走)测量CPURST*信号电压都是0.2V左右,正常电压应该经常是1.2V。

小弟已经检测过:

1.主板主要供电信号没有短路且电压正常(测量电压为电源3V,电源5V,+12V,-12V,主板常供电的STBY3V,STBY5V,DDR2内存供电1.8V,0.9V,PWR_GD3V,CPU供电1.32V,核心供电1.5V,1.2V)
2.CPURST*的上拉电阻阻值正常为62欧姆,且上拉电压正常为1.2V。
3.时钟发生器与主晶振工作正常,且各路时钟信号与南北桥连接正常(已经追过线,未发现短线)
4.南桥与北桥的连接总线连接正常,CPU与北桥数据,地址总线也连接正常。
5.测量过各路电源与南北桥耦合的电阻电感未发现损坏。

请问各位高人除了上面所说,还有那里应该测量而小弟没有找到的。请高手指点。。。。。。

补充一下,上面说的都是775pinCPU的主板945芯片组,以前看过一些帖子说北桥坏了,确实着几块主板的CPURST*信号只连接到北桥而没有连接到南桥,可是我在十几块故障相同的主板上做试验换了两块北桥可是故障依旧,希望各位高手告诉小弟准确的故障点,以免误判。

会员843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看楼下的高手敢不说
我就看着

网友:
cpurst点和上拉电阻之间没有什么其他的原件吧?
那你是不是应该考虑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回复楼上:
CPURST*信号和上拉电阻之间没有其他元件。
至于您说CPU座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为以intel865,845芯片组的主板来说不放CPU只使用假CPU(假负载),CPURST*信号也是置高的。
而且上拉电阻所连接的上拉电压是从CPU的VTT_OUT_LEFT信号输出的。(连CPU座的J1管脚)
此信号是由CPU内部与V_FSB_VTT(CPU座的A30附近几个管脚)短接过来的。已经测量过,并没有发现故障。

所以CPU座坏的说法不成立。

网友:
楼主是高手 我菜鸟不好发表任何意见.鉴定完毕

网友:
把时钟芯片换了,OK,本人修过两块都好,原因:时钟不对,其它信号始终不对。

网友:
原来本论坛以前已经发过介绍复位信号的文章,我转载过来,供大家温故而知新,呵呵。

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archiver/?tid-978.html

楼主名称:luke1975
复位电路工作原理

复位电路工作原理
    主板上的所有复位信号由芯片组产生,其主要由南桥产生。即主板上的所有需要复位的设备或模块都是由南桥去复位。南桥要想去复位别的设备或模块,首先自身要先复位,南桥的复位源是ATX电源的灰线,灰线能使南桥复位的原因是它在电源开机瞬间有一个延迟过程(100-500MS)。此过程是相对于黄线和红线而言,灰线恒定为5V电平,在ATX电源开机瞬间此延迟过程表现为0-1变化的过程,此0-1变化的脉冲信号会直接或间接(通过门电路)作用于南桥,使南桥复位,后使其内部的复位系统的复位信号产生电路会把灰线恒定后的5V电位进行转换,分解成不同的复位信号发出,加入后级的各所需处。开机后此0-1电平由RESET开关控制,其中一端为高电平,此高电位有红色5V提供,另一端直接或间接接地。

回复此帖并加以补充的网友:Lowconfig

呵呵,楼主提到了复位的开头,我接个尾!

摘自飞翔的一段话!

当主板加电后,各相电源输出稳定,南桥就会收到一个PWR_GD的信号,南桥接到这个信号后,会产生一个初始的PCIRST#信号,送出到复位的门电路,复位门电路收到这个信号后,通过逻辑转换分为三个RST信号,一个是PCIRST1#,一个是PCIRST2#(有的主板上定义为DEVRST#和SLOTRST#)另一个为IDERST#。PCIRST1#是用来复位板载设备的,如IO,BIOS,网卡,北桥,1394芯片等。PCIRST2#是用来复位PCI槽上的设备的。IDERST#是用来复位IDE设备的。

再说一下CPURST#的产生流程。北桥的电压及时钟条件满足后,接到传送来的PCIRST#1信号后,便通过内部电路转换为CPURST#来对CPU进行复位。
这里只描述了一个简单的流程,不同的板,RST信号的细分也不太一样。但都是大同小异的。

PCI上有复位,而CPU上没有复位,这就说明初始的PCIRST#这个信号是正常的,而CPU的RST是由北桥来完成,而北桥的RST由PCIRST#1来完成,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思路,首先,我们要查北桥的工作条件,一般INTEL8XX系列的芯片组,北桥需要三组基本工作电压,AGP的VDDQ1.5V,DDR的VCC_DDR 2.5-2.7V,CPU的主供电Vcore1.4-1.7V左右。(845D的板,还会有1.8V的电压)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三组电压正常,并且没有短路,然后就是要查北桥工作所需要的时钟信号,这个可以通过跑时钟线路来完成,看时钟芯片的正面和背板都有什么信号通至北桥。进而查出那个时钟信号不对。

这些基本条件查过后,我们就要查PCIRST#2的线路了,由于PCIRST#2信号同时供给IO,BIOS,北桥,1394,网卡这些设备,所以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出了故障,都会导致PCIRST#2信号被拉低,以至北桥不能正常复位,从而影响CPURST#的正常,我们可以量测这些设备的复位引脚,看电压是否为3V,或是达到3V,在触发RST开关的时候,这个引脚上的复位信号能否被正常的拉低,如果电压不够3V,或是不能拉低,就有可能是此元件不良,我们可以割断这根复位信号线,或是挑开这个引脚,或是干脆换掉这个元件,来看CPURST#是否正常。

上述条件如果能排除了的话,基本可以判定为北桥不良了。

像这样的帖子本人感觉应该设为精华帖。

网友:
呵呵,都是高手~~~~我也保持沉默~~~~

网友:
RST针有没有电压?灰线电压正不正常,电源IC的PG脚电压有没有送到南桥。南桥核心电压是否OK,还有主板上的一些芯片是否OK,如声卡网卡等。

网友:
首先要看北桥的工作和条件是否正常。
即北桥工作的基本电压,VREF电压、时钟、以及南桥通过门电路或ASIC发给北桥的PCIRST#1是否正常。

网友:
我不是高手,我无语中~~~~~~~~~~~~~~~~~~~

网友:
7楼的分析思路明确,到位,好帖。

网友(2007-08-16):
又长了见识   不错不错

网友:
我曾经修过com口坏,也会引起cpu无rst,楼主可以跑一下这条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