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1、2、3各是什么极?

楼主(2007-06-27):
图中MOS管1、2、3各是什么极?一般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1 D 2G 3S 呵呵

网友:
谢谢,能不能说一下常电压,另外D极S极是什么意思?G极应该是接地吧!

网友:
D是漏极,S是源极,G是控制极一般接电源IC

网友:
管子两个脚朝下,顶上的角是D极,下面左边G,右边是S.G应该是控制极,没有接地的吧.

网友:
去看张老的帖子~
元器件基础太烂了~
一般线性状态下可以理解为D极输入,S极输出,G极是控制流量的阀门!控制着S极的输出电压!

网友:
D极输入,G极控制S极的输出

网友:
楼主能画出来,诚意可加,想当初我学习的时候,还没这冲动呢
支持你一下:
MOS管可以这样判断,管上有印字的面对你自己,两个较长的引脚向下,那左边那长的就是G极,右边那长的就是S极,D极就是顶上面的,它的作用是通过G极控制及改变由D极输入到S极输出的电压,上面的同仁都说过了,至于你说的一般电压,没人能回答你,因为要看MOS管在主板上的作用,位置不同,作用不同,我只能说它一般应用在内存、AGP、CPU等的供电电路上

网友A:
有一点了解了

学习一下,原来是这样,不过有些MOS管好象三个脚都在同一边,那怎么判断呢?

网友:
应该也没有什么差别,当然最好有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原来是这样,不过有些MOS管好象三个脚都在同一边,那怎么判断呢?

菜问题由俺菜斑竹来答:三个脚都在同一边,中间那个和大头相通,所以很多时候剪掉的

网友:
复习了,谢谢哦。

网友:
会修主板,加强理论知识

会修主板,更要加强理论知识  学习中

网友:
还是梁老说滴详细明了,顶!!

网友:
呵呵,楼主又被十三哥给笑话了,还是得多看看基础知识啊

网友:
D极应该是固定的吧,S极和G极可以改变的,要看元件在具体电路中的位置
这样说没错吧

网友:
我也不会 来看一下的

我元器件基础太烂了 来看一下的

网友:
有字的对着你的脸.
以三极管中心为参照物:
上,下左   下右  ,G,   S

网友:
对元件多量多测,不愁不熟悉。。。。。。。。。。

网友(2007-07-2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可以去看张生的 <<电子基础---最最起码的基本知识>>
很详细的哟!
我看拉一下午学习拉很多基本的知识

网友:
lz勇气可嘉,不懂就是要问

网友(2007-09-10):
电压没有固定,看用在什么电路中

网友:
被我又学到一点。。。

网友:
挺好,基础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
9楼说的很好,向您学习

网友:
中间那短脚,也是D级

网友:
大家都不错的哦··!!

网友:
MOS管可以这样判断,管上有印字的面对你自己,两个较长的引脚向下,那左边那长的就是G极,右边那长的就是S极,D极就是顶上面的,它的作用是通过G极控制及改变由D极输入到S极输出的电压,上面的同仁都说过了,至于你说的一般电压,没人能回答你,因为要看MOS管在主板上的作用,位置不同,作用不同,我只能说它一般应用在内存、AGP、CPU等的供电电路上
这个说得明白阿 学习了

网友:
好东西,明白 了很多基础的问题

网友:
看来还是得仔细的学学电子基础啊,还有就是多跑跑线路

网友:
1、场效应管从正面看(也就是有字的这一面)从左到右分别为G、D、S极,好象是世界统一的啊,我还从没遇见管脚乱排列的,不象双极型晶体三极管。
2、场效应管G极相当于三极管的B极
D极相当于三极管的C极
S极相当于三极管的E极
如果有三极管的基础就很好理解了,建议多组装些小电源、三极管音频放大器等小实验来加强基础。 现在的人动不动就是集成电路,见晶体管都烦。

网友(2007-11-27):
我原来都是不太懂,现经过多学习,多参与提问才能真正理解啊

网友(2008-02-02):
菜鸟学习中~~~~~~~~各位大侠们多多指教呵~~~~~~~~~

网友:
这样讨论挺好,平时感到都会到用的时候有想不起来了,平时还是看的少,通过以上老师解答我也对这个管子的管角记住了.谢谢.

网友:
喜欢这个的讨论帖,可以从中受益不少.谢谢

网友:
挺好,基础还是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