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三星彩显的一个通病和检修

楼主(2007-06-27):
见过很多种类型的三星有这个毛病.至于型号没有记下.
开机指示灯不亮.有些朋友就认定是电源的问题.如果电源部份没什么异样的情况下.
测一下次级.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如正常.就要看CPU的电压是否正常了.毛病就在这里.三星有几个类型的机器是用78L05稳压5V后提供给CPU工作电压的.这个78L05功率不够,用久了就会出现.输出电压低或偏高问题.
   CPU的工作电压偏高和偏低都会出现不正常的问题.是比较严格的电压

至于那些有时开机很久才有显示.或者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的.都可以检查一下CPU的电压
  对别的牌子的彩显这个方法都是通用的.

个人感觉三星设计的电路还是可以的,但用料一般,个人不太喜欢三星这个牌子做的东西不够厚道.

         觉得好的话帮顶一下.

网友:
市场占有率是比较高的,另外相比较而言反修率也是比其它的要低.就是质保时间太短.个人用的是三星的795mb.

网友:
还是不错的 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