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会修CPU座啊?

楼主(2007-06-27):
845GL,开机有时候会C0,但不经常,进系统使用正常,温度较高!但是装上风扇的卡扣,把风扇压紧后点不亮显示C0,把卡扣拆去后需要重新动下CPU才能亮,一旦卡上卡扣就又不行了,如何解决!BGA座
cpu
点不亮

网友:
修座的太多了,自己找去吧。

网友:
加焊CPU座子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出手帮我修下?

网友:
你板子背面有没有加强板?没有的话修好也会很快坏掉。

网友:
CPU座虚焊,自己拿电炉子加热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