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参数解释4

楼主(2007-06-27):
液晶显示器参数解释4

  分辨率

  分辨率是指单位面积显示像素的数量。液晶面板的显示就好象排列好的一个个小门来让光通过,液晶屏所能表现的像素便是由单位面积上的“小门”的数量来决定的,这就决定了液晶显示器的物理分辨率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永远都是使用着同一个分辨率的。

  对于CRT显示器而言,只要调整电子束的偏转电压,就可以改变不同的分辨率。但是在液晶显示器里面实现起来就复杂得多了,必须要通过运算来模拟出显示效果,实际上的分辨率是没有改变的。由于并不是所有的像素同时放大(例如:从800x600分辨率到1024x768分辨率放大倍数为1.28),这就存在着缩放误差。当液晶显示器使用在非标准分辨率时,文本显示效果就会变差,文字的边缘就会被虚化。买液晶的时候千万不要只顾着看亮度对比度,而忘了看它的物理分辨率。

  可视角度

    液晶的可视角度确实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当背光源通过偏极片、液晶和取向层之后,输出的光线便具有了方向性。也就是说大多数光都是从屏幕中垂直射出来的,所以从某一个较大的角度观看液晶显示器时,便不能看到原本的颜色,甚至只能看到全白或全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制造厂商们也着手开发广角技术,到目前为止有三种比较流行的技术,分别是:TN+FILM、IPS(IN-PLANE -SWITCHING)和MVA(MULTI-DOMAIN VERTICAL alignMENT)。

  首先是TN+FILM技术,这项技术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层广视角补偿膜。这层补偿膜可以将可视角度增加到150度左右,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在液晶显示器中大量的应用。不过这种技术并不能改善对比度和响应时间等性能,也许对厂商而言,TN+FILM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但它的确是最廉价的解决方法,所以大多数台厂都用这种方法打造15寸液晶显示器。

  IPS(IN-PLANE -SWITCHING,板内切换)技术,它号称可以让上下左右可视角度达到更大的170度。有优点,也会有缺点,IPS技术虽然增大了可视角度,但采用两个电极驱动液晶分子,需要消耗更大的电量,这会让液晶显示器的功耗增大。此外致命的是,这种方式驱动液晶分子的响应时间会比较慢。

  MVA(MULTI-DOMAIN VERTICAL alignMENT,多区域垂直排列)技术,原理是增加突出物来形成多个可视区域。液晶分子在静态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垂直排列,在施加电压后液晶分子成水平排列,这样光便可以通过各层。MVA技术将可视角度提高到160度以上,并且提供比IPS和TN+FILM更短的响应时间。这项技术是富士通公司开发的,目前台湾奇美(在大陆奇丽是奇美的子公司)和台湾友达获得授权使用此技术。

  除了上面三种广视角技术外,还有液晶之父SHARP独家的ASV技术,韩国SAMSUNG的一种变形MVA技术“PVA”,以及韩国现代(HYDIS)的IPS的变形“FFS”等技术。

  可视范围分为平行可视范围和垂直可视范围,水平可视范围是以液晶的垂直中轴线为中心,向左和向右移动,可以清楚看到影像的范围。垂直可视范围是以显示屏的平行中轴线为中心,向上和向下移动,可以清楚看到影像的范围。可视角度以“度”为单位,目前比较常用的标注形式是直接标出总水平、垂直范围,如:150/120度,目前最低的可视角度为120/100度(水平/垂直),低于这个值则不能接受,最好能达到150/120度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