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7):
为何显示器开机光栅就变小?请教了
显示器

网友:
看看能不能调大,如果不行的话,检查一下行逆程电容有无开路,造成高压过高导致行幅变窄

网友:
通过前面板的按扭来调一下不行的话查行输出电路^^

网友:
不是包就是行逆电路!!!我认为因该是逆程电路有个一管坏了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看调行幅是否可调,B+这些电路查了没有.

网友:
楼主呀,你什么都没有检查就来问大家,大家也不太好对此分析呀。光栅变小,是水平方向变小还是垂直方向,还是水平和垂直方向都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