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7 的维修

楼主(2007-06-27):
购得NF7报废主板1块(有送修未修好),目测IO、内存供电MOS管、W83301等被动过,接假负载通电,主板通电就触发,测CPU主供电、参考、PG、复位、时钟等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参考电压无。短接PS-ON,IO67、68、73脚 有电平变化,绿线低  电平。
          断电侧绿线对地电阻63欧,拆掉与绿线相连3极管,阻值还是63欧,跑线路,接74HCT08的12脚,拆74芯片,阻值正常了,测74芯片12脚与7脚63欧,击穿。更换74芯片。
          未上假负载通电主板不触发了,测PS、IO等电压无异常,测ATTP1 芯片,3脚低电平,6脚高电平,有问题,短接3和6脚,,短接PS-ON,主办触发了。
          上假负载通电,触发测CPU各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参考电压1.4V正常了。
          上CPU、内存、测试卡、显卡,通电触发/,跑码了,此板修复。size]

网友:
8错,顶一下!

网友:
思路很清楚.学习
  如果是我修的话,肯定先去搞APP1,到时会有什么效果呢.对这种板没什么经验

网友:
顶一下,好经验

网友:
赚了
  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
又是ATTP1惹的祸,还有就是门也坏了

网友(2007-07-29):
很好的维修思路,收了,谢谢~

网友(2008-02-01):
谢谢楼主把好的经验与大家共享.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2008-04-08):
楼主。很不错的经验。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楼主,最好不要短接3 ,6脚,更换ATTP1.这芯片省不得,换掉它客户用起来也放心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在462的板子上有.论坛里有专题帖,可以去看看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471-1-1.html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IO67、68、73是测什么用的,我是新手还请楼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