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捉弄了一下午代码跑循环的一块ASUS板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6-27):
ASUS P4BP-MX/S 478主板本来是内存插反烧了个内存供电管,换好后开机开机跑码一切OK。朋友拿回去后第二天又拿过来了。说刚装进机箱开不亮机。我插电源试了下看着代码跑:C1 BO C3 07 又回到C1 BO C3 07就这样循环跑。想了下,该不会换的内存管有问题?又换了个还是那样循环。测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换了个IOW83627THF-A还是那样。想刷BIOS编程器找不到那型号没刷成。从手中还有另一块一模样同型号的的好板上取下BIOS装上,开机还还是那样循环。无法了,以为可能座子虚焊了。没假负载不知道怎么找CPU AD线了。数了一下CPU到北桥的线正面有60多条背面也有60多条。 不知道都是些什么线?
用万用表一针一条刺着量,两面都刺完了。只发现一条阻值偏低很多。拿那块好板找到那一条量下也是偏低的。看来可以排除座子虚焊了。接着又量了内存到北桥AD线也都全部正常。天气热的修这板真闷。
无法。查IO条件电压正常。量IO 18pin发现没有时钟电压。难道就是这个引起的?又换了个新IO还是没有时钟电压。接着查IO时钟脚到时钟IC脚了。到时钟IC旁连一个标记100的电阻进时钟脚和一个电容一脚接地。同时这个时钟脚还另连一个100电阻和电容进南桥了。一口气换了连这个时钟脚的这4个小东西。上电。IO的时钟电压有了1.7V。可是代码还是那样循环跑啊!难道时钟IC坏了?找了下没这个型号可换。又打那4个换下的小东西主意了,从地上找来捡起从新换回想看下IO还有没有时钟电压。当拆下连IO的那个电容开机测试怪了正常跑码了,上显示器亮了。再补上它本来的电容。也正常开机跑码了!试了很多次都正常。大白天的有鬼了?
感觉被这板捉弄了一下午!!!
刷BIOS

网友:
是不是某个元件虚焊造成的。

网友:
从地上找来捡起从新换回后那脚时钟电压有没?

网友A:
现在时钟脚连的都换回他本来的.IO有时钟电压.之前IO没时钟电压时,我有加焊过时钟IC和它旁边的东西.无效

网友:
是不是CLK IC 到IO 18脚之间相联的对地电容漏电呀.经过你拆和重新换上电容受高温容量有变化呀.
去掉这些电容应该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