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版主:选购硬盘维修软件的疑惑

楼主(2007-06-27):
如果我买套最新板pcipc3000(2.27),就能修复大多数硬盘吗?
(不是说技术都掌握在厂家手里吗?比如买来连ST指令都没详细的解释,如何使用?)

网站上卖的修硬盘的软件有:pc300(ISA,PCI)、HRT、MRT
这些软件的功能具体怎样?容易掌握吗?谈谈各位对各软件的使用体会。

网友:
谈点个人看法。
光买个软件就可以修硬盘是不现实的想法。如果真那么容易的话为什么会修硬盘的人比会修显示器和主板的人少多了?

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些软件都是危险品,弄不好就坏硬盘。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学习,最好有人指导才能修一部分硬盘。每个品牌每个型号都可能不同的。

详细的解释很难得到,就是买了软件也一样。据说春华买他的软件是提供网上培训的,实际情况我也不了解。

你看一下这个不就清楚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9181

网友A:
同样是用PC3000
有的人成功率可以达到70%,有的人只有20%

关键是方法,而不是工具

网友:
感谢,有点感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用PC3000
有的人成功率可以达到70%,有的人只有20%

关键是方法,而不是工具

说的太精辟了!!

网友:
老盘一般修的方法都会放出来,新,大硬盘就不行,得等到新技术充成旧技术了才会有人放出来的。

网友:
我身边就有一例:我PCI 810的要升级,就强制把我的拆去了,用了N天后,又转手给别人了,在这之前,买了春华,抱怨春华是假的,退回去了,现在又搞了一个PCI 2.27的,我无话可说!!

网友:
每个修盘软件都要靠技术的支持和经验的积累!因为硬盘的随机性故障太强了!因此我认为第一要软件,第二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