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钟搞定一块升技 板

楼主(2007-06-27):
AMD 构架的 带网卡
该板能开机
可检完内存 兆数就停了
没到检测硬盘就死机了

开机摸南桥 网卡都觉得温度无异常

刷BIOS  吧 可怎么写都写不进数据
后面换个芯片可以写了 装上开机 能检测硬盘 了
可到 引导系统哪里就是一个光标在闪下不去了
晕

可能是网卡有问题?
干脆吹掉 开机一路进桌面了 !
装个好的网卡芯片 OK!

网友:
速度不算快~但是没走弯路
请问如何能快速判定网卡故障?

网友:
摸 摸  摸
靠摸咯 呵呵呵

网友:
你不说温度无异常吗?怎么摸出来的啊

网友:
刚开始温度是没什么异常
应该不是被雷击穿那种 那种是摸不得的  超汤

网友:
有时候是不能乱摸的

网友:
怎么一下就想到网卡?有根据么?

网友:
估计是凭经验

网友:
我修过这种故障,其实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在板卡级维修时遇到这种问题多半会拔掉PCI上的网卡声卡等,而且经常会解决问题,同理吹掉板载网卡就相当于拔掉PCI上的网卡一样。

网友:
好象不是网卡故障吧 没理由呀

网友A:
网卡可以在BIOS里面屏蔽吧?如果不是网卡的事你白吹了。哈哈

网友:
应该是在检测硬件设备
到了网卡就当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可以在BIOS里面屏蔽吧?如果不是网卡的事你白吹了。哈哈

今天也修了一片类似问题.拆了网卡可以进系统了。
开机都开不了.怎么进BIOS
所以没白吹哦。
我也哈哈

网友:
我修的升技NF7 有块网卡芯片坏了,开机亮黄灯,系统正常,BIOS里看不到网卡选项,换芯片,OK。另1片是网卡芯片短路,未开机就发热,开机就保护,换后OK。像楼主的可以在BIOS里屏蔽网卡 。

网友:
这网卡 声卡有问题都会导致莫名奇妙的故障,首先干掉再分析故障

网友:
原来是这个意思,集成的坏东西

网友:
能修好是好事!但维修思路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