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的求教!!

楼主(2007-06-27):
小弟是新手,最近在此论坛得到各位大侠帮助,已经使自己提高很多了!!小弟在这谢谢大家了!!
但这几天知道了一个对于我来说非常新的东西"门电路
想知道什么门电路???门电路的功能是什么???怎么样测量好坏???
小弟在这谢谢大家了,我是辽宁鞍山人,有朋友来鞍山做客千万给我打电话哦,我请喝酒!!!(电话:2123492)

网友:
画电路图理解与门电路

看一些数字电路的基础书籍给自己充电.
在看与门电路的公式A乘B等于L
用电路理论讲可以用串联电路,先话一个电池,在画两个开关,还有一个灯泡,最后开关都是开着的.  开关标上A开关和B开关,L灯泡
与门电路是想让L灯亮的条件是A与B开关都要打开,其中少一个的话L灯都不会亮.这就是与门电路多看看就理解了.

网友:
门电路是门学问    学习门电路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具体怎么学习得看自己的实际

最好先看看相关方面的书

网友:
基本门电路就是与门(and)、或门(or)和非门(not)
与门和或门都是两个输入一个输出,非门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与门是两个输入都为真,输出才为真,其他都为假;
或门是两个输入都为假,输出才为假,其他都为真;
非门输入真输出为假,输入假输出为真。

所谓真和假,各种逻辑定义不同,有正逻辑,还有负逻辑。

但你也可以理解为真就是高电压,假就是低电压(正逻辑下的理解)。
其他复杂的门电路可以用上面的基本门电路组合而成。

网友:
我也想学学哟!!!!!

网友:
你先把基本的门电路搞清楚,然后再逐步增加认识新的门电路。

网友:
找个老师好好学习以下基础吧!

网友:
呵呵,在数学上曾学过的,不是很难理解,不过在实际中还是比较难的

网友:
门电路就是像门一样只有开和关两种状态哟

网友:
门电路很难学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师请问你是哪儿的人啊,你现在还收学员吗?

网友(2007-10-27):
我想说数字电路的逻辑计算就不用学了把,
化简那些没用的公式头大
买本数字电路基础了解下就好

网友:
我只告诉你:门电路常用的有非门和同相门,非门是高进低出或者低进高出.同相门是高进高出或者低进低出.所谓的门就是控制电路进出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