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PT主板不能从IDE2引导!

楼主(2007-06-27):
一块815EPT主板不能出IDE2硬盘引导怎么回事。请各位大师回答。
硬盘

网友:
你在bios里设置了吗?

网友:
排除设置问题后,对比IDE1看看

网友:
开始时注意RESET脚电压是否跳变,其他打阻值对比IDE1

网友:
我以前也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Ide2没有问题?BIOS中也设置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