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联想17 好象是二次电源不工作

楼主(2007-06-27):
联想17 信号灯正常,接上主机就什么都没有 CRT上只有好多斜的白线,像包包调太亮那样。开盖 B+有65V 二次那有50V 包包没有高压输出,我拆了包包,二次那应该是200多V 可那只有60V 这应该是二次电源没工作吧 ?问:问题出在二次电源的哪几个部位呢?包包应该没坏吧???
联想

网友:
高压包没有高压输出怎么会亮?你到管座处量一下加速极电压和栅极电压.如果栅极电压低(正常有负40V左右)就查负压.有可能电容坏了

网友:
有些显示器即使没有升压也能起振,只不过行幅小,伴随四脚散焦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机子拿来时有显,放了一天 我也没怎么用了 就出现这样的问题.B+开机是76.2V 二次那是76.8V 按说我把高压包拆了 D 那边应该有240+V啊 可那只有76.2V 应该是二次没工作 问题应该还是在二次这对吗>?

网友:
现在我把高压包装上,开几B+ 76V跳到140V 高压包有高压但好象高压不正常,输出的高压有很散像传奇里的集体雷电术一样, 几秒后 B+成了60V CRT上白屏

网友:
换高压包 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认为先不要管二次电源电路,现在能够白屏,就说明二次电源不高,因为没有引起保护,现在的重点是修视放电路(包括G1、G2的电压,最好把这两个电压报上来),把图修出来再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
G2 17V G1 10V

网友:
是高压包有响声还是显像管外视放板放电管的声音或是显像管里发出的声音要是后面两种情况那就是显像管有问题了

网友:
明显你装上行包后电压能正常说明是保护了后电压降低了

网友:
G2关机72V 开机17V G1关机140+V总往下走直到5V 开机也是5V

网友:
回亮赵:开机能听到消磁的声音, 没有发现异常声音

网友:
G1应该是-30VG2应该是300V左右才正常换行包试了吗

网友:
电源电压不正常修别的地方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