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断箭和各位老鸟来诊断哈

楼主(2007-06-27):
找断箭和各位老鸟来诊断哈

手头上有V星845PE MAX (MS-6850)主板   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跑13之后就跑D6 D9   不停的自动重启
先以为是BIOS的问题   刷了2.3个还是一样的    请教哈是么问题   该查哪里    怎么查

网友:
北桥虚焊考虑没有。

网友:
1:检查一下内存供电
2:换一下IO

网友:
CPU座子,加焊一下.

网友:
学习中,我也遇过一样的毛病

网友:
感觉还是内存的工作条件没有成立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是否正常,压住北桥有无变化?

网友:
上面说的那些方法还没有试       明天试一下给你们个答复    不管能不能修好先顶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内存供电,

网友:
还没等试客户就把板子拿走了   郁闷啊

网友:
内存内存内存内存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