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联想QDI主板无法正常开机故障

楼主(2007-06-27):
拿到一块联想QDI主板,型号为P2E333,为845PE芯片组,用户描述故障现象为偶尔能开机。
通电测试,不能加电开机,当时还没有学维修就给换了新主板这块坏板就一直丢着了。到了这几天我学硬件维修就把这块不能加电开机的主板又翻了出来,仔细观察后发现这块主板以前有人维修过,地点为BIOS芯片和IO芯片,不知是否有更换。
测电源开关针,有5V电压,测IO芯片外围,一电容处有5V电压,CMOS电池有3V左右的电压,CMOS跳线为2-3,板上印刷的默认也是2-3,1-2则是清除。测14.318小晶振,一腿为0.03V,另一腿为1.0V左右(有细小波动)。由于现在水平太低一直无法测出哪部分有问题,随后都是乱测一气,之后居然发现能开机的方法,如下:
在上面的状态不动,关闭电源开关,CMOS跳线为2-3,打开电源开关,再按一下主板上的Power On开关,然后再拔掉CMOS跳线上2-3的跳线帽,再等6-7秒,主板就能自动加电上了,开始自检,并且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亮,并且有6-7秒的长亮时间,之后才灭。加电的同时主板上的自带的检状态提示灯LEG-2亮起,灭掉后LED-1位置的灯亮起,并且LED-1闪烁不停,等BIOS检到C1处停止,目前怀疑内存的供电模块有问题,暂放一边。
再讲一点,如果跳线帽不拿掉,则无法开机;同样如果接在1-2上也无法开机。另外一点,用上面的方法开机之后,如果再用跳线帽短2-3是无法关机的。要关机只能是拔掉跳线帽后,再按下开关按钮就可关机。
后来在主板待机时,拔掉2-3的跳线帽,测得14.318小晶振一腿电压为0.30V,另一腿为0.39V。
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板子吗?还请高手指教!开关电路哪里有问题?复位电路是否有问题?因为复位信号通常是在加电的一瞬间闪亮而过的呀。

网友:
应该是I/0坏了吧???(可能已经是在再次坏了)   先更换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请问下这些电压测量是上了CPU和内存测的还是光板子测的。我不知道怎么下手测。能告诉我吗

网友:
昨天借来了热风枪,将这块QDI主板瞎弄,能正常加电并有显示了。
处理是这样的:
将内存插槽旁边一 9916H 三只脚的管子换掉(抱歉,电子水平太差,不知道什么作用),因为这板子以前在能加电的时候,报警提示内存有问题,不管先换
然后将IO W83627HF-AW加焊锡宝重新加焊一次,BIOS也同样操作。因为这两处在本人修理前已经有修理过的痕迹,所以先对这两处下手。
再上机加电自检,又内存报警。将原带的内存(颗粒为现代,手工焊接的条子)换根金士顿正常的内存条,再加电,通过,可以进入CMOS里,再换根其它的内存也正常。重新将那根内存换上又是内存报警(怀疑前面换下的内存插槽旁边的9916H管子是好的,但自己不会测量好坏),下午计划安装系统看看是否稳定

但这板子还有点问题,修理后,加电,诊断卡上的复位灯能灭,但是待画面进到操作系统引导前复位灯又再亮起并不灭,郁闷。如此时按下复位按钮,则能正常复位重启。是否复位电路还有问题?或是这IO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9916h是场管,用3055  60N03等好像可以代替

网友:
有谁能解决复位灯不灭的问题呀

网友:
不幸的消息,刚刚再测试这块主板的时候,老毛病又发作了,准备换IO。IO已在路上了

网友:
复位有问题~~~不止是复位,所有的电路还有测试点都要测一遍,最头痛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了~~~

顺道问一下,实时时钟晶振是好多的电压正常?

网友:
不清楚,我是初学者(维修),菜鸟中的菜鸟

网友:
观注中,大家都是新手..

网友:
中午IO到手,刚刚给换了IO,能正常开机了
但是呢,诊断卡复位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具体现象:当按下面板的开机按钮,主机加电,复位灯亮再灭(感觉比较正常的主板的闪亮的时间要长)然后在屏幕显示显卡信息的时候不亮的,待主板检测好硬盘这些后,再要到系统引导时,差不多这个时候灯又亮起来了,由于换了IO,这灯不象以前那样长亮,感觉有点象硬盘指示灯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按复位键也能正常的重启的。
后来又待机时间长了点,感觉北桥和南桥温度高,南桥次之。显卡的散热片也烫(无风扇,被动式),再检查,死机了,按开关钮无法关机。切断电源再开机,又不能开机了。说明IO的问题不大,但之外问题比较明显的就是复位灯了,能正常复位,但指示灯又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继续报道该真主板的情况。
由于下午更换IO芯片后,也就好一会儿,没办法只好深入研究。
想到由于在正常开机后,诊断卡上复位指示灯时常亮起,所以检查下复位电路。
测得复位开关插针有3.3V电压。
但是从插针到IO,跑电路跑跑就跑没了,就象进了死胡同。第一点郁闷
再检查PG信号。在待机情况下,测灰线,为0V电压。再跑电路,又是跑跑没路了。第二点郁闷
再询问下,在待机情况下,是否灰线为0V电压?我测量的另一块技嘉P3 810主板有0.3V的电压的。
还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该主板电源插座灰线引出,到一R483的贴片电阻的一端就完了,但这贴片电阻却没有焊上(不是掉了)。这电阻的另一端还有电路的。是否要加焊电阻?要焊什么型号?
现在不能开机,假负载上没有PG信号电压。
现在的2点疑问:
为什么对IO进行加焊或是换IO后,能正常开机,不久之后就又不行了
当按下电源开关钮后,再拔掉CMOS清除跳线帽,过一会儿主板可以自行加电开机了?
高手在哪里?

网友:
自己分析,两次对IO进行加焊,但对南桥可能有点影响,因为该主板南桥离IO近,所以刚加热好的主板南桥可能电路有导通的可能,时间稍长就又断路了,造成不能加电开机
晚上用热风枪对南桥进行加热,果然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诊断卡上复位灯还是不让人特别满意,有时还闪动。
再说一个算是新的情况。按下复位按钮后,主板能复位,但是诊断卡的数码管没有从C1开始跳变,也就是显示26不变,这个复位电路应该还有问题的吧。我实在是查不出来了
只要主板工作正常,这复位电路也只能放弃了

网友:
收获不少,谢谢了。有机会我也摆摆我那块板

网友:
哎,我太菜了,这该死的QDI主板耍得我好久
中午打开屏幕,黑屏,安装好系统默认有屏保的,移动鼠标,有画面了。点到“系统”里,发现居然没有声卡,也没有“末知设备”。于是想重启进到CMOS里检查是否将AC97声卡关闭,点“重启”之后就再也没有画面了,认为还是复位电路的问题。按面板上的复位按钮同样没有复位。
这块主板又“睡”过去了,但是为什么加焊或加热IO/南桥之后,又可以正常开机呢?
头痛!极度郁闷中

网友:
又能开机了
这次查看了CMOS里没有把AC97声卡关闭,板上的声卡芯片可能坏了,需要更换的吧
现在在XP下用“重启”可以正常重启了,不过这主板开机或是重启,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总会时不时的闪亮,一般不太亮,暗暗的。
在进到系统前复位灯能灭掉,重启一次又这样,郁闷

网友:
首先开机电路就不正常,晶振不起振,谐振电容有问题,cmos短路都要考虑吧。

网友:
跑电路最头痛了,查查,有时候这线路不知会跑到哪里去的

网友:
再做下该板的最近报道吧。
这块联想QDI主板,到目前为止,都能正常工作了,不用按下开关铵钮后再拔掉CMOS跳线才能开机。测试到目前为止,判断为,南桥或是周边线路有虚焊的现象,在一次次的补焊后,才工作正常。
板上Relteak 650声卡坏,CMOS中没有关闭,在XP下检测不到。更换同型号声卡后,能检测到,安装上驱动工作。
之前不是说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有时会不停的闪亮。这一现象有可能是诊断卡本身引起的。这张诊断卡花25元,在淘宝上购得,型号为:PT083。板上没有厂家名称,当时是和一张鑫帝的PT090诊断同时购得,同样为红色板身。
在一张正常的主板上同时插上这两张卡,开机。同时在复位灯亮过后,PT083的复位灯还有工作,而PT090的复位灯则没有。但是在PT083的复位灯闪动的时候,PT090的IRDY指示灯一样在闪动。也就是说,PT083在开机最初作为本身复位的功能亮过之后,就变成了IRDY功能了,非常误导!
观察得出:PT083上没有焊接IRDY指示灯,故不能表现IRDY的状态,PT090有IRDY指示灯。查看PT083板身线路,IRDY灯的线路是先连到复位灯上,然后再有线路到IRDY位置,发光二极管却没有焊接上。如果改变这个问题,则要切断通向复位灯的线路,然后再接线到IRDY,焊上发光二极管才行。
再则,该PT083诊断卡工作性能不良。在手头上就一块赛风845的主板能完整的跳到FF,其它的主板则只能跳到26,PT090则没有这个问题。